华硕A43S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25):
客户送来的机器,说半年没用了,不开机。

上电一看,待机电压电流正常。看来是其他毛病。打发客户走了后拆机

检查开工条电压:3.3V正常

触发时候有电压被拉低到0V,说明开关正常。继续检查3V 5V待机电压,都正常。
既然待机电路都正常了,那说明EC工作不正常了,继续检查EC发现。。。

有东西,放大细节。。。。

好大一只啊,仔细检查EC脚 发现有部分脚已经腐蚀。

热风枪加焊下,一大股烤昆虫的味道,看来这偷油婆没少干坏事。

弄好了检查各脚情况,良好!
洗板水洗净,上电已经自动开机了(3V电池监测时候已经被去掉了)
可爱的画面出来了

谁料安装好后,可以触发但屏幕不显示,电流卡1.1A,这应该是内存没过,拆下内存,发现很黄了,橡皮擦伺候,擦亮,刷子把内存槽刷干净,开机,亮屏!
拷机2小时,通知客户取货。

网友:
IO周边腐蚀这是华硕A43很常见的现像了

网友:
请各位看官打赏,谢谢~~

网友:
呵呵呵不错啊,洗洗可以收钱!

网友:
通常这小不是东西也带福利的,一般不坏大芯片。

网友:
这些应该好搞

网友:
福利啊、没搞坏EC、不然就呵呵了、

网友:
剪了死鱼 呵呵。

网友:
南方这玩意很多啊

网友:
有的是一窝我去,很恶心

网友:
虫子这数量还行吧,不过思路是挺好的

网友:
小强惹祸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机器就是捡到钱了!

网友A:
偷油波,是哪个地方的方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油波,是哪个地方的方言呢

重庆四川都叫蟑螂是偷油婆 哈哈

网友:
楼主心细!技术也好!

网友:
这都被你看到了,好眼神,鼓励鼓励

网友:
经验值的借鉴

网友:
简简单单,收钱

网友:
嘿嘿,一个蟑螂引发的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