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希捷硬盘不认盘

楼主(2016-05-25):
请教各位大神,我修电脑的,今天客户台电脑进不了系统,经检查是硬盘不认盘,通电的时候开始会有“滋”隔一秒左右又是“滋”这样响,反复几次,然后硬盘电机不转,停止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先谢各位大神不惜赐教。

网友:
顶顶顶,不要沉了

网友:
这就是告诉你硬盘报废了

网友:
你会换磁头吗。

网友:
碰头或固件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你有一样的板子换块把BIOS换过去。一般有卡盘的声音估计磁头有问题

网友:
磁头出问题了吧,如果规律的敲盘声后电机停转,有可能是ROM出问题了

网友(2016-06-26):
卡头了 或者电路板坏了  可以恢复数据

网友:
固件问题可能大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硬盘坏了,拿数据的话估计得开盘

网友:
90%是磁头卡死

网友:
磁头卡死 。

网友:
感觉像是磁头的问题......

网友(2016-08-09):
磁头坏了,不要数据就只有换硬盘

网友:
磁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