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ds3h上电瞬断后不加电,拔掉插头再开机反复重启。没cpu供电

楼主(2016-05-25):
技嘉z77-ds3h上电瞬断后不加电,拔掉插头再开机反复重启。没cpu供电

网友A:
插12V小接口断电不重启,拔掉12V小接口反复重启,请检测CPU供电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12V小接口断电不重启,拔掉12V小接口反复重启,请检测CPU供电电路是否短路。

不是12v短路,论坛有通病帖子,我按照帖子上说的试了不行

网友:
有无看下IO边上的检测电压?

网友:
应该是长管短路了

网友:
那就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我修过的都是CPU供电没有,反复重启。还是从CPU供电查起。

网友:
估计CPU 12V接口有短路的,现在的主板不上CPU 12V有的是这样开机掉电的

网友:
不上电池会瞬断不能继续加电,查电池电路

网友:
需要拔掉插头  按照这种感觉就是电源保护  而不是主板保护  查3.3  5  12  等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