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戴尔

楼主(2016-05-25):
今天  接了一台戴尔,型号E6410 LA-5472P REV:1.0
故障开不了机。
   接电流表,待机正常(0.01A),各种指示灯不亮,
按开机键,电流马上  上到1.5左右,跳变几次,然后电流就往上爬  每次加0.01或0.02
一直爬到   2A   有时是1.95    就掉电。无报警声。
经测量怀疑 显卡已挂,但为什么没报警声?奇怪。
哪位师傅得空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6-5-26 10:34):
已经 解决,加焊不得,最后是换掉显卡。 谢谢关注

网友A:
楼主确定显卡挂了 修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显卡挂了 修好没有?

显卡  真挂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显卡挂了 修好没有?

我还没整好    在等坛里的老师傅 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整好    在等坛里的老师傅 指点指点

希望给你指点什么?  你怀疑显卡 那就修吧

网友C:
先用热风枪吹下显卡看能亮不,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D:
挂也不定报警,有芯片确定坏就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热风枪吹下显卡看能亮不,不行就换一个,

谢谢    新手上路    明天试试    赶着去喝喜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挂也不定报警,有芯片确定坏就换一个

我没确定    明天按6楼师傅说的试试

网友:
不插内存看报不报警

网友:
显卡坏不一定都报警,有些是自检不过显卡报警

网友:
有些显卡挂了,板子码都不跑,拆下显卡跑码正常。

网友:
修好再上个图

网友:
干下显卡看看电流

网友:
显卡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你可以先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回复楼上各位     加焊不得
最后是换了显卡搞定的。

网友:
(然后电流就往上爬  每次加0.01或0.02)
原因:这是因为主板温度升高电流才会一点点上升,不亮机而显卡北桥CPU还在继续上升温度,机器本身就是不亮,你按不亮机修就好了
,是没过内存还是没过显卡,仔细判断查找下。

网友:
还能 这样,学习了!

网友:
显卡本身核心就坏了 加焊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