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 不开机

楼主(2016-05-25):
高压部分打胶 一般杂牌电源 喜欢用

保险好的 后级滤波全部鼓包 12v 5v 3.3v 5vSB 全部鼓包
大水泡底下PCB板 变色了

300v大电容打胶

更换后级滤波电容

上灯泡 一闪及灭
上保险 加电 5vSB正常5.19v 绿线1.81v
绿线电压太低了 不正常
主控室7500 加339 见过长城的3.6v 一般都是5v左右
检查7500的 供电滤波电容 疑似鼓包

7500的供电整流管测试正常
打7500的 8脚的对地21 11脚对地23 不正常
一般都是400多的对地
板子测试8 11脚的两只推动管  一只B E 正反都是20多另外的一只B C 正反都是200多
看来管子坏了
拆掉两只推动管 和8 11脚的相连的两只电阻
在打7500 8 11脚 对地还是一样20多
拆下 两只推动管测试 C945

一只阻值

另外一只阻值 B C 正反都是

更换 料板拆下的型号一样的 7500
两只945 用C1815 更换
在打7500 8脚对地阻值

11脚对地阻值

7500对地正常
更换7500供电滤波电容 加电测试 绿线4.92v 正常
镊子短接绿线 黑线 不开机

短接后 测试绿线0V 已经是低电平了  正常情况电源应该启动了
还应该查那些地方

网友A:
945有中间脚为B极的,你的C1815脚排列与它一致吗

网友:
测试8、11电压,启动时

网友B:
毫无维修价值,浪费时间

网友:
检测两个开关管的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945有中间脚为B极的,你的C1815脚排列与它一致吗

按在板子上边看过了 一般外边的脚 和8 11 相连的 都是中间脚是C
也见过中间脚是B 的 2N2222好像是的 中间脚和8 11 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毫无维修价值,浪费时间

按看电源板块  也是有修电源的
不能说没有价值
修好了 就有价值了

网友A:
如果还要继续修下去,那最好用示波器来看一下

网友:
这电源修出来也不耐久,到处都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要继续修下去,那最好用示波器来看一下

继续查主电源初级部分打两只开关管对地阻值
一只对地

阻值不正常
另外一只

阻值不正常 也偏低
拆下两只开关管 都烧了

PCB 烧的痕迹

测两只开关管相连的电阻 二极管
拆下其中一个开关管相连两只二极管 测试开路

两只开关管 相连电阻
标示1.0欧的电阻无穷大

2.7K的电阻 阻值变大

更换主开关部分两只开关管13007  两只开路的二极管 和两只1欧的电阻
1个2.7K的电阻
加电5vSB 正常5.01v 绿线4.89V
短接风扇不动 还是不开机
突然想到 两只推动管坏了 拿保护二极管 估计也会坏
查推动管的两只二极管
一只阻值不正常 另一只阻值正常

更换推动管相连的二极管
加电绿线4.89v 短接绿线和地
风扇转动四五秒后停止
看来还有问题
还得查那些地方呢

网友C:
测量和输出电压是否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和输出电压是否超标

更换主开关管 加速电容50v 10UF 和-12v 滤波电容

加电 短接 电源开机 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
一开始疏忽了
保险好的 估计问题不大 就放过了 初级的 检查
背面的初级部分 PCB 被烤的变色了
上灯泡一闪就灭 以为没有短路
两只开关管和相连的电阻 二极管 都坏了 接近于短路了

这电源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般7500 很少见到坏的
估计12脚的滤波电容算坏 引起的供电不稳定 导致芯片坏
后级滤波电容全部鼓包 推动管部分  主开关管部分  全坏了

鑫谷的 质量 看起来不怎么好

网友:
看来距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D:
看着楼主差不多把板上的元件都换了个遍。。我不禁倒吸了口凉气。修个电源都那么折腾。修好后能卖30闷吗?

网友E:
你这电源明显是输出过载造成的,而且是长时间这样了,比较明显的问题应该是7500的供电电容出了问题 ,导致推挽电路不对称照成的,至于后级电容怀孕了是正常使用时间久了就会有的情况,  一般后级输出部分电容鼓包了应该还能使用,会有明显的负载能力下降    不过修好了就是经验,价值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网友F:
膜拜楼主,得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楼主差不多把板上的元件都换了个遍。。我不禁倒吸了口凉气。修个电源都那么折腾。修好后能卖30闷吗?

不是为了卖 才修的
练手的呢
坏的很多 不换掉修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源明显是输出过载造成的,而且是长时间这样了,比较明显的问题应该是7500的供电电容出了问题 ,导致 ...

同意  按也认为是过载造成的 一般只是后级电容鼓包
不然不会造成 初级开关管也坏了 推动部分 和7500 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膜拜楼主,得分走人!

就是为了 练练手 积累经验
遇到的情况 解决了 下次就有经验了
很多人 认为修电源没价值
按想只要是电源 都有价值的 包括杂牌

网友:
这个电源是不值的修了,淘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