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公共端电压跳变

楼主(2016-05-25):
新人发贴,如有错误之处,请各位大虾们指正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T6-C笔记本,客户反映开不了机
接稳压电源,电流为0.00接开机键没反应(估计是公共端没电,或是待机电压问题)
报价维修,拆机

拆开后观察主板没有进水痕迹,直接测量公共端对地阻值(470欧)正常
上电测量公共端,有1.2V---4.7V缓慢变动,确定是隔离管那块出问题了,上图

测隔离管PQ25419V1脚和3脚(公共端)有1.2V---4.7V缓慢变动
1脚正常时要为28V
发现该MOS管是高压管,心想坏的机率比较高,直接更换,换后故障一样,

好吧,查找+VH28来源,来自PU1317脚,测量17脚和PR227都有28V

PR227只连接到PR173,难道是这个电阻坏了,测量发现阻值正常
是其它元件把电压拉低了,撬开PQ27  PC107,剪断PQ521脚,故障依旧,只剩下PQ3

剪断4脚后电压正常了,原来是PQ3不良导至,更换后试机OK
新手发贴不容易,请各位给点下载分,谢谢 海尔T6-C图纸

网友:
这个隔离管在这台机上貌似都成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也是轻车熟路啊

网友A:
思路很清晰啊、楼主有在学校学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啊、楼主有在学校学过吗?

没呢,只有星期天去师傅那里学习一下

网友:
分析的可以

网友:
这就是经典的“切断”法排除了故障。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断线,原来是PQ3到漏电了

网友:
分析得不错,修机就是快。

网友:
吼,楼主修机好快...

网友:
楼主总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呵呵抽丝剥茧,一点点发现敌军。慢慢消灭他们

网友:
理论知识很扎实呀,加分

网友:
这种高导通的几乎是通病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路过,学习下

网友:
保护隔离直接秒杀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广达的主板吗

网友:
就冲你把电路图和点位图压缩在一起就值得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