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19 暗屏请教 !!!

楼主(2016-05-25):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959-1-1.html这个贴子照着修,有两个地方不明白,诚心请教

U9970 1 2脚都为0,q9974 1pin 3.26V,3pin无电压,r9927 1pin 3.3V,没形成上拉!
q9924 1pin 3.76V,3pin无电压,r9918  1pin 3.3V, 也没形成上拉!
为什么呢?

网友:
屏已换过,测试时都是接屏测试的

网友A:
Q9974 1PIN为高时 3,2PIN导通对地,3PIN就无电压吧,Q9924也是这样的,U9970是门电路,BLC_P_ON为0时应该是不正常的,查这个信号。

网友B:
U9920测下工作条件是否正常?FLAG_V正常应该为0v低电平

网友C:
屏上供电 开启电压

网友:
这个 不好说条件没满足

网友:
我也有台楼主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Q9974 1PIN为高时 3,2PIN导通对地,3PIN就无电压吧,Q9924也是这样的,U9970是门电路,BLC_P_ON为0时应该是 ...

我再查查,意思Q9974和Q9924的1pin为低电平应该就可以正常了吧

网友:
不修 也可以用普通LED改一下

网友D:
U9920测下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改一块LED板还省事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U9920测下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我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U9920测下工作条件是否正常?FLAG_V正常应该为0v低电平

查FLAG_V是这个芯片发出来的,搞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上供电 开启电压

因为是暗屏,屏的供电是有的,12V

网友:
U9800是升压的芯片,实在不行你就用led升压板改也行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器我修道过时背光的升压电容那边出问题了,升压太高一瞬间保护啦 就不出来这个背光的电压啦 你量一下升压哪一快的 电路看看有什么不正常没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些经验值得多多学习

网友:
背光电路比较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