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 内存供电短路

楼主(2016-05-25):
接了一个同行的一台华硕X45V的机器,开机无显示,电流卡在1.05这样,拆机测量内存电感那,对地阻值直接001了,这机器内存是板载的,正反面各四颗内存颗粒,看型号应该是板载2G的。内存颗粒边上的小电容都001,心想肯定是板载内存颗粒短路了,一个个摘吧。直到摘到最后一颗下来,内存对地阻值才恢复正常,订颗粒吧(原PBC),订了4颗(尾号H9C)卖家说通用就订了。结果换上去电流0.97还是没过内存啊,脑海中一万个草拟吗飘过~然后想想,正好手里有一样的EC,换上去还是一个样,后来又重新订了原型号的PBC换上去电流刷刷刷的,这里要说明的是H9C和PBC不通用,你们遇到的话就不要像我走弯路了。

网友:
我还真没碰到过  内存不好的

网友:
我都是原型号代换的

网友:
内存全换了。赞一个

网友A:
拆到最后才拆到短路的那个,有时候就是这么折磨人的。

网友:
原型号代换哦.哈哈

网友B:
原型号代换出现问题的小

网友:
颗粒不兼容啊

网友:
没试过这问题

网友C:
烧鸡不知道能否烧出来,遇到了再试下

网友D:
这个能屏蔽、用内存条么

网友:
~~楼主应该吧 淘宝卖家ID公布出来——————可恶的卖家随意胡乱的说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屏蔽、用内存条么

是的,有个内存选择信号,但我想能修完美点最好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不知道能否烧出来,遇到了再试下

烧鸡的话,内存颗粒不是很烫的。

网友:
我发现现在好多商家都是骗纸,哎,心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型号代换出现问题的小

是的啊,下次不能轻信卖家了 哎。这顿折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到最后才拆到短路的那个,有时候就是这么折磨人的。

哈哈,运气不好。

网友:
这么说楼主验证了:后缀数码不一样还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