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H97M PRO4 1.01 无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6-05-25):
开始拿到那么新的板自己激动和忐忑
随便瞎测了几个电压    都没电压  没有头绪了
别说还真瞎测对了地方了
下面看图说话吧!

网友A:
是VCCRTC电容坏了,标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VCCRTC电容坏了,标得很清楚。

对啊!!!!!!

网友:
去掉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B:
查上电之前的条件,从头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上电之前的条件,从头查起

AMD待机有哪些条件?

网友:
原来是电容问题坏了导致3.3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