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开机不亮!!!

楼主(2016-05-25):
接到一台 e425 amd笔记本   开机电流有跳变   拔掉内存有报警声音  插上内存 没有报警声音  电流跳到1,35又掉到0.89  好像是显卡不过  直接上BGA  还是一样的 故障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显卡也不行么

网友:
刷BIOS呢,试试有可能是

网友:
先测下显卡的供电都有了不?

网友:
BISO问题多!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先找个U试试,现在本U坏的太多。

网友:
看显卡条件满足没有,看下架构,是不是CPU控制的,,显卡坏也可能呀

网友:
先刷BIOS,再做显卡

网友:
换U不行就很排除BIOS,有示波器打下波波,按这电流像是BIOS。

网友:
没刷过BIOS吗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 不行就换

网友:
外接看看有没有。先刷刷BIOS,再做做显卡

网友:
bios  刷过了

网友:
cpu 也换过了

网友:
显卡的 供电也有

网友:
显卡还有南桥 都加焊过了

网友:
请高手们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2016-06-25):
好了吗我的也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