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B+ v:6.1 不触发 + 关机变重启 维修

楼主(2016-05-25):
映泰 TA880GB+  VER:6.1
故障:不触发 和触发时  关机变重启
点IO PSOUT 脚就 自动触发
补焊IO  触发好了一小会
关机变重启
后面又不触发

更换IO  旁边472排阻解决

更换下面框框的472排阻  故障解决!

没什么思路好说的 排阻 接近 IO开机那几个针
映泰排阻爱坏  测都不测 直接换472解决!
IO IT8721
75-72-71-76 开机针脚

网友A:
映泰无图无点,没有修台板一定NB的,你这种问题想修好估计也够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映泰无图无点,没有修台板一定NB的,你这种问题想修好估计也够呛。

这个板 刚刚相反   修得比较快     凭经验 映泰排阻爱坏 就三板斧 弄好了

网友:
谢谢LZ 的分享,可惜没有分析过程耶,加分!

网友:
映泰没图不好修啊

网友:
IO的触发脚位修复收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 刚刚相反   修得比较快     凭经验 映泰排阻爱坏 就三板斧 弄好了

映泰都是472排阻容易出问题?台板修太少,映泰更没见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都是472排阻容易出问题?台板修太少,映泰更没见几块

472  103 都爱坏

网友:
论坛又一高手,修机自娱

网友:
总是能学到经验。

网友:
那个472就是连开关针的?

网友:
排阻都爱坏的

网友:
快准狠我最喜欢了,已加分

网友C:
怎么不理我啊 那个472到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理我啊 那个472到底是什么?

没有图纸  我也不知道 连哪里的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