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速变慢怎么办?

楼主(2016-05-25):
网速变慢怎么办?

  通常我们在上网的时候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网络故障,在众多的网络故障中,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网速变慢,导致网速变慢的原因有很多,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呢?那么下面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造成网速变慢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来彻底告别网速变慢的烦恼~!

网速变慢怎么办 图1

  网速变慢的原因:

  1、本机运行的程序占用了网络带宽使网速变慢。比如:在线听歌、看电影、下载资料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关闭退出程序,网速就会恢复正常。

  2、上网高峰时间,服务器响应过多,无法正常快速连接,也是造成网速变慢的原因。建议错开高峰时间上网。

  3、电脑感染了病毒木马,占用网络带宽,也能造成网速变慢。建议查杀病毒木马。

  4、电脑配置过低,影响系统性能,自然会影响速度。可以提升电脑配置。

  5、局域网中,P2P下载、看视频、玩网络游戏占用了大量的带宽,也是造成网速变慢的原因。这种情况下可以部署专业的上网控制软件、网络监控软件来控制局域网P2P下载、控制局域网迅雷下载、禁止网络电视、限制网络视频、禁止网络游戏等。

  解决网速变慢的主要方法是提升网络宽带与电脑配置,目前的电脑配置一般的网上娱乐完全可以满足,就需要宽带资源充足,尽量不要多人共用同一个宽带。我们介绍一下多人共用网线造成的网速变慢的解决方法。

  网速变慢的解决方法:

  1、点击电脑左下角【开始】按钮,选择【运行】,或Windows+R快捷键,进入运行对话框,输入gpedit.msc,点击【确定】。如图:

网速变慢怎么办 图2

  2、在弹出的组策略界面中,选择【计算机配置】→【管理模块】→【网络】→【QoS数据包计划程序】,选择【限制可保留带宽】选项。如图:

网速变慢怎么办 图3

  3、双击【限制可保留带宽】,在限制可保留带宽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已启用”,把带宽限制20改为0,然后点击【确定】,设置就完成了,这样就释放了保留的带宽。如图:

网速变慢怎么办 图4

  以上是有关网速变慢的原因和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如果你也遇到网速变慢的情况,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我照着上面的参数设置了下,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