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系统&其他]
UEFI+MBR引导安装Win10系统

楼主(2016-05-25):
UEFI+MBR引导安装Win10系统

【迅维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UEFI是老式BIOS的代替品,其优点不用在此重复。对于支持UEFI的主板,可以开启该功能实现正真的快速启动,UEFI把电脑系统启动要的一些硬件检查文件写入了UEF的启动文件中,让电脑启动时候不会再次进行费事费时的硬件检测和驱动检测等,甚至能在UEFI引导阶段就能安装新的驱动程序,从而提高了系统启动速度。
  以往的装机教程中,如果通过Win10引导装系统想要用UEFI,必须将BIOS+MBR格式转UEFI+GPT格式才可以,可是要将MBR格式转为GPT,只有格式化后启动主板的UEFI后,进入安装盘重新安装。可是要安装系统+软件+一堆东西很麻烦……
  其实UEFI是能支持老式MBR分区启动的,UEFI启动的必要条件是:一个100M的FAT16或FAT32分区,并且有EFI\Boot\bootx64.efi, EFI\Microsoft\boot\bcd 结构,即所谓ESP分区。
  所以现在有了新办法:只要在原来的MBR上建立一个FAT16或FAT32分区就可以让UEFI来引导系统启动了。

  用PE启动电脑,用diskgenius软件(4.0版本以上),调整C盘前面的空间(无所谓你机器里有几块硬盘,C盘Win10所在的是否为第一硬盘),空出100M来(EFI引导文件只有25MB大小)建立一个FAT16 的主分区,分区类型设置为EFI。

调整C盘,空出100M来

指定大小为 100M

在这100M上新建立一个主分区

分区格式为FAT16 ,类型为EFI

  如果出现下面这个对话框,记得必须点”删除“ ,这是关键点。。。。。

  到此,UEFI所需要的启动分区建立好了。

网友:
【迅维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下一步开始修复UEFI的引导,也就是把我们刚刚建立的ESP也可以叫EFI分区里写上启动内容。

  启动BOOTICE引导修复软件,选择你WIN10系统所在的硬盘-分区管理

  选中前面创建的那个EFI分区,一般是第一个,点”分配盘符“,可以选了一个系统里用不到到的给它。这里用”X“(盘符关系到最后面引导命令行的部分,不能和系统中的盘符重名)。

  分配后,红色部分出现你设置的盘符(我选的是”X“),然后点”格式化“,切记选择必须是”FAT16“。

  搞定后的样子(文件系统变为FAT16,盘符为X)。

  输入命令把启动信息加载到你制作的这个ESP分区。其中的”X:“为你之前选择的盘符!执行成功后会提示”已成功创建启动文件“,然后准备重启改BIOS启动项为UEFI了!
  命令行如下:bcdboot c:\windows /f UEFI /s X: /l zh-cn

该命令正确执行的条件:
1、有正确的ESP分区(我们第一步创建的)
2、在C盘有正常UEFI启动文件 (见图)

网友:
然后,进入BIOS,然后找到Boot  ModeLegacy  兼容模式,把它改为UEFI吧,从此告别BIOS吧。有个成语:与时俱进。小伙伴们跟进吧。

如果你的BIOS里有这些请设置下:
secure  boot 设置为Disabled 〖禁用启动安全检查〗改为: Enabled

OS  Optimized设置为Others或Disabled 〖系统类型设置〗改为:你的系统比如 win10 64-Bit优化

CSM(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Support设置为Yes

UEFI/Legacy  Boot选项选择成UEFI

UEFI/Legacy  Boot Priority选择成UEFI First

网友:
除非必须使用XP的。WIN7 64位以后的版本都支持UEFI了。

网友A:
新款笔记本win8 GPT分区转换MBR分区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984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笔记本win8 GPT分区转换MBR分区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984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

本文和你的想法刚好相反。抛弃BIOS,拥抱UEFI..

网友:
今后支持BIOS启动的设备(台机主板、笔记本、平板类)将会越来越少。基本会是纯UEFI天下了。

有的平板已经彻底没有BIOS了。

网友:
改天照着做一下试试。

网友B:
还在WIN8改WIN7,GPT 改 MBR 的,可以看看。尤其是平板,彻底没有BIOS启动的。

UEFI 的启动,不依赖 GPT 或 MBR ,,,只求一个 100M 的FAT 分区而已。。。。要学习呀。

网友:
不错,挺好的,教程写的不错

网友:
使用XP的没有办法拥抱UEFI..

网友C:
如果我是楼主,我会制作一个uefi版本的windows 10,直接装,更加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是楼主,我会制作一个uefi版本的windows 10,直接装,更加简单.。

UEFI+GPT 直接装是最好的。。。可就是很多人老抱着MBR。。。这个帖主要是将的 UEFI 启动的条件,你会做了就比MBR 简单。

网友D:
现在的平板原带WIN8,,win10的真不好装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先收藏。以后遇到用的上

网友:
楼主这个教程简单明了

网友:
学习了,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
好的 东西值得分享 更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E:
UEFI 不属于BIOS的一部分?

是BIOS的升级版。可以看成是加载 WIN、LINUX 等系统的 操作系统。哈哈。。UEFI都支持文件系统了,BIOS能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64位的WIN7 是支持UEFI+GPT的。

有空试试,好像不好搞的样子

网友:
我也要试试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加分顶一下。

网友:
赶紧收起来,看一下

网友H:
原版镜像系统装好后在在C盘跟目录下会有个EFI文件夹的,百度上说制作EFI的U盘启动盘要栲EFI的PE文件进去.我想那么EFI的硬盘启动栲EFI文件夹进去就可以了.其实EFI的U盘启动盘也跟这个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版镜像系统装好后在在C盘跟目录下会有个EFI文件夹的,百度上说制作EFI的U盘启动盘要栲EFI的PE文件进去.我 ...

是的,其实你可以用 分区工具比如DiskGenius 自己做这个分区。完全不需要微软的命令。

网友:
EFI\Boot\bootx64.efi 是机器默认启动文件,这个是64位的。
EFI\Microsoft\boot\bcd  是微软启动菜单,一般默认第一个,启动时不显示。

说是个分区,其实就这2个文件而已。自己丢进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以后遇到要试试。

网友:
正好用到,看了两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平板原带WIN8,,win10的真不好装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先收藏。以后遇到用的上

win8和win10的装法是一样的把

网友:
分享的很好,系统很适合新手

网友:
jyhuangdong: 关于您在“UEFI+MBR引导安装Win10系统”的帖子 我试过了,可惜没有成功,那个100M的ESP分区里的文件也写成功的,就是无法启动,问一下,倒底是ESP激活做主分区还是原来的C盘,我现在也只能BOIS方式启动到WIN8,在里面可以看见新分的ESP分区,能不能隐藏掉

网友:
现在有没有GPT互转MBR格式的工具,不用重新分区

网友:
学习了,改天试试

网友:
现在都是UEFI+GPT了,没有人说是UEFI+MBR,硬盘只会越来越大,MBR只会慢慢淘汰掉。

网友:
图片太小,不清晰,假如用WORD做个文档,另存为PDF,那就太好了。

网友:
先收藏,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WIN8改WIN7,GPT 改 MBR 的,可以看看。尤其是平板,彻底没有BIOS启动的。

UEFI 的启动,不依赖 GPT ...

我有些看不懂什么意思啊,是不是WIN7升WIN10不用把MBR格式改成UEFI和格式化硬盘,直接建立上面说的把C盘分出一个100M的空间来直接升WIN10是这意思吗个

网友:
我有些看不懂什么意思啊,是不是WIN7升WIN10不用把MBR格式改成UEFI和格式化硬盘,直接建立上面说的把C盘分出一个100M的空间来直接升WIN10是这意思吗个

网友:
貌似好复杂,一下没看懂

网友:
这个真得学学

网友:
楼主,请问是先把windows 10用基于mbr分区方式安装好,再进行你的这个操作吗?但是安装好后c盘下没有UEFI文件。

网友:
我是win7下直接升级的win10。磁盘分区还是mbr,看了下c盘下没有UEFI文件。

网友:
其实这样也行,分好区直接用UltraISO装进去就是了,何必呢

网友:
用uefi引导,好像不容易激活。

网友:
好方法我尝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
学习下 下回试试

网友:
这个WIN10还需要改这下吗?我们都是用WI7升级的!没发现还得这么改的!楼主心很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   明天去试试

网友:
直接格硬盘啊

网友:
好东西,学习下,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个东西吧  我没有去试过  能提升多少开机速度嘛

网友:
很早就在做了,UEFI启动确实比传统的快

网友:
摸索了 很久 也没找到方法!这下终于明白了,感谢楼主哦!

网友:
制作一个带UFEI启动的U盘不麻烦。这样做是不是有点麻烦呀。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uefi比传统的mbr启动快很多吗?

网友:
用ghos的文件还是安装版

网友:
这东西我还真要仔细看一下,还从来没有装个uefi,

网友:
我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空试试,好像不好搞的样子

我的就是UEFI+GPT+WIN7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晚上弄过一个试试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看得出来

网友:
相当给力的。另外请问为什么品牌机那些引导分区都是隐藏的?实现的话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