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屏幕显示这样是咋回事

楼主(2016-05-25):
一个朋友的苹果6,开机显示苹果图标正常,过上几秒就是显示下图,然后无限重启,大师们给个维修思路,是不是硬盘坏了,刷机报错9

网友A:
刷机报错9一般硬盘故障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报错9一般硬盘故障导致。

好吧,重写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 或者是CPU

网友B:
更换硬盘试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硬盘试了吗 ???

还没有,硬盘还好,要是u就不好弄了

网友:
u的可能性大还是硬盘的可能性大

网友C:
硬盘问题,但硬盘供电不正常也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问题,但硬盘供电不正常也会引起此故障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这个差不多是硬盘挂了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800块卖了,没修

网友:
硬盘问题刷机报9,可也不会出现你这个屏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