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HP1000不亮机

楼主(2016-05-25):
今天接了一台HP1000按开关跑到0.15,拆机量了一下没有cpu电压,其余都出来了。cpu供电芯片换了一个好,还是一样的。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没有思路。
cpu
芯片

网友:
仔细看一下时序图,应该还是有不正常的地方,重点检查一下复位

网友(2016-07-17):
楼主修好没有 我也有一台不出CPU 供电 修好了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