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515 kby3-lt 运气怎么就好差啊

楼主(2016-05-25):
客户拿个小主机箱说不开机 没在意直接留联系方式。拆机准备插电源的时候发现是20V 扁口。第一次看到,开机不显示 排除法扫了一遍。故障一样,就到迅维网找通病 cosm电池旁边的两个三极管。有问题待机u20只有0.98要秒杀的节奏吗。换了旁边的电容好了。2.98V准备测试 故障一样。顺着电容测量到CPU芯片上面的电容。烦死了看到头上发黑的都换掉。插电电流本来0.4 现在到0.45了。冷笑了下这算有进展吗?只有刷BIOS了 刷了三个OK了  维修整个过程用了5个多小时,几百个文字就描述完了。加点分吧,鼓励下

网友:
我现在一台待机0.069  3v  5v正常不加电  不知从何搞起

网友:
网上通病搜索下  准有收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