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7 报警一声

楼主(2016-05-25):
上午来 了个dell  5547,本子比较新  版号是LA-B012P  ,超薄的,cpu焊在主板上的,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主频低,速度有点慢,但是待机时间长,各有优缺点。
开机上电,嘟   嘟    嘟,一直报警,以为是内存问题,换了好内存还是一样,拆机,没有进水痕迹,刷bios,第一个刷了开机慢,又在论坛里找了一个合成的,就行了,真是太感谢论坛了,太感谢提供合成bios的大哥,谢谢了。

[分离合并 验证] DELL Inspiron 14-5547 板号 la-b012p.rar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刚好修到这机

网友:
手上有这机器 试试

网友:
合成BIOS是以后很多板都需要

网友:
有时间学习下怎么合成BIOS

网友:
8mb    bios爱坏,事实证明不能做那么大,底层不能过度依赖bios

网友(2017-01-14):
一直报警是BIOS问题嘛

网友(2017-02-15):
引用 网友A:
还是报警都   都都

我的也是刷完还是嘟嘟嘟报警    有没有解决

网友:
此机也是一直嘀嘀嘀的报警,拔掉内存倆声报警,典型DELL的BIOS 损坏现象

网友(2017-07-13):
以后遇到这机器报警可以刷BIOS试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手上有一台    下载试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验证的BIOS就是好  经常下下来的BIOS根本不能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下载回来备用 好东西

网友:
下载 了  正需要    开机等个 好几秒 开始 嘟嘟嘟的 报警

网友:
现在这机器   bios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现在新一点的电脑,各路电压到位的,只能刷BIOS了

网友:
真TMD 是捡干鱼  捞啪啪的故障。我这里 一个月居然没遇见一回。。。 同行的二修垃圾主板 不好整

网友:
这个鸟板是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