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7770装显卡驱动花屏

楼主(2016-05-25):
打游戏打花的还有救没,有时候装驱动黑屏

网友:
修一下,散热处理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散热长期不好,这种修好用不了三个月,没必要,可以直接换

网友:
可能是核心虚焊了。记得导热硅脂等上好。

网友:
加焊吧你 做好散热

网友:
上bga试试看应该可以好

网友:
7770核心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