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ELSA_GM 集成 电流0.38 掉电维修

楼主(2016-05-25):
机型 : DELL 1400
板号: ELSA_GM
故障现象:电流0.38掉电

看这电流,估计是CPU没工作,拆机量各对地值都在正常范围内,通电量各电感电压都出了,CPU电感也有1.0V,量MINI PCI槽22脚无平台复位,电压都正常,难道是有电压无PG???查图纸,找到了RUNPWROK和SUSPWROK测量点U8, 实测6脚和8脚只有1.5V,这两个电压应该是3.3才对呀!量供电14脚3.3正常,再量4脚有3.3, 5脚1.5,再追,9脚3.3,10脚1.5,查来源到了U4这个芯片,5脚有3.3V,2脚0V,看导通条件是正常的,难道是U4这个芯片坏掉了???手上又没这个芯片怎么办?

采用一惯的做法,把U4拆了,4脚和5脚直连,通电电流一下上到了0.8, 跳变了几次,估计是亮机了,接屏果然亮之!

总结 :这就是典型的有电压无PG的例子,至于为什么PG信号可以用3.3V直连,大家可以发表意见,反正我试机了一下午都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等大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