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楼主(2016-05-25):
刚刚接到一台Y450的本子,说是花屏,做了显卡亮机了.可是用鲁大师测试又温度高了.能看电影,能玩游戏真不到是哪出了问题.哪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散热铜管是不是有问题哦,

网友:
显卡是换新的还是加焊?加焊有可能是还有虚焊

网友:
风扇转速  铜管 散热硅胶都是排查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