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客户充电引起不开机

楼主(2016-05-25):
苹果6,客户充电引起不开机,加电大电流,把Q1403跟U1401拆下来电流就正常,两个都换过还是大电流,下面图黄色的点就是主供电PP-CVV-MAIN,对地阻值为0,主电源U1202也拆下来了,量图上的黄点电容阻值还是为0.电池阻值都正常,加电Q1403就会发烫,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PP-CVV-MAIN是Q1403转换过去的,PP-CVV-MAIN短路,加电当然发烫了。。。。应该加电在PP-CVV-MAIN上烧啊,一般都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P-CVV-MAIN是Q1403转换过去的,PP-CVV-MAIN短路,加电当然发烫了。。。。应该加电在PP-CVV-MAIN上烧啊,一 ...

请问大哥怎么加电在pp_vcc_main,上,是不是在电池这里飞线到pp_vcc_main上的电容正级,还是直接在直流电源上接到pp_vcc_main的电容正级烧,一般电流到1安在烧好点,还是0.5安左右安全不会烧到别的原件。谢谢兄台指点

网友:
烧鸡大发用上了  电流不要太高

网友:
公共端短路很难搞 我手上有台 进水的机器 关键烧机还烧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哥怎么加电在pp_vcc_main,上,是不是在电池这里飞线到pp_vcc_main上的电容正级,还是直接在直流电 ...

直接加电到pp_vcc_main  电流高一点也没事的 总归是坏的ic才会发烫,其它电路不会受到影响,一般只要电压不要高于4V即可  摸到发烫的地方如果无法确定哪一个 可以在发烫的区域涂上一层松香 看哪个ic上面的松香有熔化就ok了

网友C:
烧机啊,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机啊,一烧就出来了

也有的烧不出来。烧半天没发热的地方。

网友:
在短路点上烧忙吧,并四个手机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的烧不出来。烧半天没发热的地方。

你的电源小吧?
找个5A的电源就一定能烧出来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E:
手机烧机一般是用嘴亲的!

网友(2016-06-24):
烧鸡呀。。电压慢慢曾大,一安左右烧

网友:
如果完全短路怎么烧呢?

网友:
用电池烧,可调电源电流太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哪里引起的短路?烧鸡管用不?

网友:
修过几个 都是usb坏的 大电流 亲亲应该能找到

网友:
烧鸡MAIN,楼上大神都说了楼主要是还不懂该要复习下理论了。

网友:
这种5a的电源要一起用

网友:
这种很明显是B+后级有短路加电充电管肯定烫啊 但是这个跟充电管没有毛关系

网友:
感觉手机满难搞的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以后发帖就可以编辑整齐整体好看多了

网友:
先收藏以备用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台6P,VCCMIAN大短,烧不出来,主线路上的芯片都拆了,一样短,电容也快拆完了,

网友:
楼主烧出结果了吗?

网友:
用嘴亲有时候不够味道,还是用舌头舔吧~~~

网友:
楼主要放到转换管后面烧鸡呀

网友:
QPOET. 还有一个就是 5V0 C1406 C1407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烧机一般是用嘴亲的!
还要不要来瓶酒

网友:
拆掉Q1403 短接c1和b1 联电烧就出来啦

网友:
刚刚想了下  记得有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查出来是FL2024上家维修短接掉皮接地了,害得手机差点给我拆成扳机了,希望有用,其实先放开这问题,量一下这一路以外的线路,对修机有好处

网友:
烧鸡好使吗

网友:
你这个情况和我一样啊,我也碰到了一个小6这个问题,PP VCC MAIN 主供电短路,外接电源烧鸡,一头接地, 短路点接 正极, 烟熏都没有看到哪里发热,愁死了 !你弄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电到pp_vcc_main  电流高一点也没事的 总归是坏的ic才会发烫,其它电路不会受到影响,一般只要电压 ...

像 楼主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再测量一下,拆了Q1403 和  U1401 测量,IC下面的和 PP VCC MAIN直连点 是否还直接接地短路,如果还是的话,那就不是IC的问题,查后级负载,烧鸡法试一试!
如果不短路,那我觉得可能芯片焊接或者 质量有问题! 在焊接其新的芯片试一试!焊完一个 测量一下!

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EN 分析的很好,不错

网友:
看着你们搞IPHONE,再看看我在修的台式板。很不是滋味

网友:
烧鸡大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