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大修,确实有点坑。

楼主(2016-05-25):
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加电,待机过高,无显示,掉电。
同行送修一台G470,说开机显示,一会过后还会掉电,电流有1.6A。报价后同意修,拆机上电待机0.16,发现网卡发热,马上拆掉网卡

再次插电,待机0.01正常了,心想就坏了网卡???还是先不装网卡试下机,触发上电,电流一下跳到了1.6A,不跑码,5秒左右掉电,再开也是一样。
1.6A电流明显过高了,立马拆了CPU上电,电流0.4A左右,把CPU装到别的好机上试机,发现CPU挂了,跟客户沟通后同意换,找了个试机的CPU装上后试机
电流还是0.4左右,量得CPU电压未出。那0.4A电流也有点过高了,查CPU供电条件,发现7脚开启信号没有。

开启信号是EC发出的,按时序,要各电压都出来后EC才会发出VR_ON

量得各电压都有,果断更换EC芯片,更换后上电还是0.4A左右,但量得VR_ON开启有3.3V,还是没有CPU供电,量95831工作电压都有,更换95831电源芯片后上电还是0.4A左右,所有的条件指向了桥HM65,打雷打坏的,网卡受控于桥,请看下图

桥也参与了CPU供电的,还有桥BIOS,按经验0.4A电流过高了,不算CPU电压的话,果断换桥,

换完桥后没装CPU上电,电流0.26A,心喜,装上CPU后电流一下0.89,几下跳变后亮机,OK,装回网卡后修复,收钱。
最后说说这次维修的总结,G470打雷坏网卡的,要注意先试CPU,有可能会连锁反应,主要坏桥,EC,网卡(卖芯片好多卖翻新的,装上后网卡灯亮的话再换一个吧,买时尽量跟卖芯片的说要原装的),网卡75电阻,95831电源IC等,BIOS也注意下吧。觉得有用就加下分吧,谢谢。

网友A:
楼主在什么地方  现在就开始打雷了么     不过修的不错   上次也修过不出CPU供电的   刚开始换的CPU  不出 然后换南桥还是没出  后来各种查条件   最后又换了一次CPU好了  这个系列的 都喜欢 桥和CPU一起坏  有时候的确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什么地方  现在就开始打雷了么     不过修的不错   上次也修过不出CPU供电的   刚开始换的CPU  不出  ...

南方这边,春天都是雨多的季节,上星期还水灾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真的学习了,不过评分点不了啊

网友:
坏那么多,好奇楼主收了多少钱呢

网友:
网卡坏的一般都可以想到桥了

网友:
这个连锁把CPU都干掉了,第一次遇到

网友: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确实,打雷烧的东西不少。下次要注意烧的连锁反应

网友:
坏那么多啊,这是咋整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啊,技术理论也扎实。我手里两块B460,一块V460,唉,只修好一块B460,另一块B460,无限掉电重启,那个V460就是莫名其秒的短路,烧了我两轮芯片,最后费了好大的劲,查得不短路,可以EC又发烫,不知道哪里还有短,量的阻值又是对的。放弃了。

网友:
确实有点坑,cpu 桥,电源芯片,网卡,想问问不算cpu楼主收多少钱

网友:
牛人 学习了 切实不不错

网友:
桥和CPU一起坏  有时候的确很头疼

网友:
我有报废的主板

网友:
雷打的笔记本,坏的太多。

网友:
学习了,还 是修好了。

网友:
小伙子好好干,有前途

网友:
雷击的不好修,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雷击机器得给自己预留更大的空间,要不然一次次改价,客户头大,你也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