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030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6-05-25):
外地发来的笔记本DELL4030不触发,待机正常,听说是两口子生气摔过了,不是自然损坏的,首先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测Ec工作条件和桥Z作条件,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加焊Ec、桥、显卡,结果还是不触发,仔细观察两个Bi0S,刚才忘了加焊,于是热风枪一阵狂吹,加电无果,后来想想只是摔了一下肯定是哪里虚焊女或者是掉件了,下载下来电路图慢慢查,后来突然想起先写个程序看看,吹下两个Bi0S,下载下两个程序,五分钟的时间搞定,插上电源,按下开关键,电流上到1.7安屏幕亮机,哎,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会不会是BIOS虚焊哦

网友:
RT809编程器吧,编程速度挺快的

网友:
摔一下还能把bios摔坏了啊

网友:
摔坏的机子一般是不会先想到bios的

网友:
goood work keep it thanks alot

网友:
首先你的思路搜不对,修东西能块吗

网友:
摔得机器   竟然是BIOS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摔坏,很难想到是BIOS。如果是自然损坏不亮机不触发的,测量其它正常我一般除了显卡北桥通病一定会先刷个BIOS。这个,真的不好·想到的。多谢楼主分享经验了

网友:
是啊,新电脑好多都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BIOS爱坏

网友:
是BIOS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最后一张显视器是亮点阿

网友:
不是摔得吧么见过还有摔坏BIOS的

网友:
看楼主显示器就知道多年经验

网友:
摔一下能把bios程序搞乱 不可思议的游戏

网友:
小白来看看   唉  不懂

网友:
什么样的力道能将程序摔坏

网友:
摔坏BIOS,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
各种手段都要尝试

网友:
有时不能全听他们说的,比如主机拿来的时候,都开不了机了,他们就说是做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