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3不充电,秒杀,没有技术含量,

楼主(2016-05-25):
DELL 5423不充电,由于太简单,就不上传图片了,拆机直接更换充电芯片就OK了,充电芯片用的是BQ727。不为加分,只为大家维修方便

网友A:
最好要说下  查了哪里  哪里不正常  然后换这个充电芯片

网友:
直接了当 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要说下  查了哪里  哪里不正常  然后换这个充电芯片

一个不充电,首先考虑的就是充电芯片,又有备货,何不直接更换测试?如果先看图纸,慢慢查信号太浪费时间了,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不充电,首先考虑的就是充电芯片,又有备货,何不直接更换测试?如果先看图纸,慢慢查信号太浪费时间 ...

恩恩 也是

网友:
这钱 挺好挣的 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