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r-5537安装系统

楼主(2016-05-25):
Dell    inspiron 15r-5537安装系统  可是进BIOS后什么都选择不了怎么办啊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换硬盘  换U盘 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  换U盘 试一试

不是这些的问题  是BIOS不知道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些的问题  是BIOS不知道设置

一开始你说   进BIOS后什么都选择不了  现在说是BIOS不知道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你说   进BIOS后什么都选择不了  现在说是BIOS不知道设置

是啊 选择BIOS里面的选择都是灰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选择BIOS里面的选择都是灰色的

不进BIOS  能正常显示  不是灰色的?

网友C:
是不是有Supervisor密码?

网友:
我碰到过,刷个bios就好了,刷bios之前,请保留源.bios,淘宝买吧,买工厂bios,百分百ok

网友D:
是不知道怎么调优盘启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Supervisor密码?

F2直接进去没有要密码啊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知道怎么调优盘启动吧?

不是 是选择项灰色了调不了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2直接进去没有要密码啊

不是Bios密码,是Admin或者是Supervisor密码。 在Bios的第一个页面, 屏的下面左边靠中间有没有一个锁,边上写unlock?有的话就是BIOS给锁上,选择项不能改。或者在Bios的的Security选项下Admin或者是Supervisor的password是不是Se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Bios密码,是Admin或者是Supervisor密码。 在Bios的第一个页面, 屏的下面左边靠中间有没有一个锁, ...

这种的话是不是只有刷BIOS啊  要怎么解决啊

ics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话是不是只有刷BIOS啊  要怎么解决啊

不一定, 或者可以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话是不是只有刷BIOS啊  要怎么解决啊

在这个页面。

网友B:
没用  这个页面好像只有HDD Passwor Setting可以选择外其他的都不可以

ic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  这个页面好像只有HDD Passwor Setting可以选择外其他的都不可以

Admin Password 是不是Not Installed, 如果是的话, 只能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min Password 是不是Not Installed, 如果是的话, 只能刷Bios.

论坛上面下了几个BIOS都不行  是不是要刷ec的啊

网友:
如果bios刷过还是一样,估计还是有admin密码。可能要刷密码芯片或者ec

网友C:
能上张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上张图吗?
不知道怎么回事上传不了图片 要不加qq 我的是931277854

网友:
不是有快捷从u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