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楼主(2016-05-25):
联想Y450不认网卡,打了驱动,换了网卡芯片也是一样的.请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打了驱动?不认网卡是何意

网友:
系统换过了没有

网友:
直接改usb网卡吧,那样快一点,雷劈的网卡不好修

网友:
查查网卡的条件  一切正常可能桥的模块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