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L110充电不显示秒杀一例

楼主(2016-05-25):
同行送修过来,电池可以开机,扣电池,适配器也可以开机,但是就是显示不充电,心想充放电,拆机,无图纸,但是电池接口和电源接口离得非常近,从电源接口跑线看到经过一个开关三极管,万用表一测,滴滴,拆掉换好后OK 机器已经装上了,无图,希望各位朋友以后看到同样故障秒杀吧,八脚的在电源线接口的反面。

网友:
看这样的案例很费劲 ,请问再贴子中:从电源接口跑线看到经过一个开关三极管,但楼主最后一句有是:八脚的在电源线接口的反面,啥意思 ,最好发帖陪上图

网友:
没看明白是什么管子击穿了

网友:
楼主应该跑线说下相连的附近电路,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
没看明白  遇到同样故障的才能有点参考价值吧

网友:
8脚的开关管,在电源接口的反面,击穿了

网友:
  新手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
速度这么快,客户看到了,直接说你又没换什么东西,还收那么多钱,怎么破

网友(2016-12-06):
没图纸 这种故障也能修好 ,很厉害 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