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开机掉电,附图,不上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6-05-25):
海尔T68D开机0.46左右掉电,测内存无供电    不上内存不掉电    12供电芯片控制脚2有3.3V,可是就是不导通12V,换了此原件故障还是依旧。求给位兄弟姐妹,给位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内存供电芯片图纸

网友:
海尔T68D还有什么通病啊兄弟们?

网友:
测试一下有没氧化的元件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分享下

网友:
好像有电容通病吧,

网友:
测下那边12v的阻值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