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531进水机 秒杀!

楼主(2016-05-25):
接机宏碁E1-531本子一台  客户在时验机故障 插上电 0.000A 心喜 捡钱 捡钱 捡钱!!留机 待客户走后 拆机卧槽!卧槽! 进水机!而且还有小强! 速度拍照!

个人修进水机有拍照的习惯 以免腐蚀丢件 拍完照 速度洗刷刷 丢烤箱一小时
An hour later.......
替换图片中腐蚀严重的地方及PQ29 因为PQ29看起来有烧过的痕迹!
上电0.000A 断电打值 测公共点 475欧姆 OK 3.5v电感 370多欧姆 为
什么没待机呢?测量公共点19V OK 3.5v没有 测量供电 REF 开启 都有 肯定先干电容吧? 330速度代换了!再测3.5v完美!电流也在0.005了!!

按开关 一路小跑亮机!

附上亮机图

品牌型号

附上小强图

网友:
进水腐蚀的挺严重,没用示波器直接换电容经验丰富

网友:
凭经验来修机

网友:
进水要么好的要么不好修,你这个机子不严重

网友:
学习到了,  拍照记住腐蚀的原件是个好习惯

网友:
进得蛮多的

网友:
电容坏的还不是很多阿

网友A:
    遇到那种进水烧一大片的就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那种进水烧一大片的就恶心了

有遇到过。。

网友:
运气不错   没什么断线短路的

网友:
学习经验不错  维修步骤很不错

网友:
下次小强可以不用拍了

网友:
下次我也这样做看看

网友:
好帖加分必须的   只是下次小强就别上图了 都把人家弄四脚朝天了   还不赶快毁尸灭迹

网友:
呵呵.看了楼主的帖子有不少帮助.以后进水我也得照照片了再干.前几天一台华硕的笔记本也是进水.处理的时候把内存旁边的一个小电阻弄掉了.当时死都不过内存.拿着放大镜瞄了半天感觉好像掉了个东西.随便找了个电阻补上去居然亮机了.测试二天没问题就叫客户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