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完成

楼主(2016-05-25):
已经知道问题所在

补充内容 (2016-5-28 01:36):
内存阻值卡引脚氧化了接触不良导致诊断卡阻止无穷大。弄乱了,想编辑回来的发现没有编辑选项了,抱歉了。

网友:
已经知道了,印花有误,而且接触点也会接触不良。

网友A:
楼主你发的这个帖子什么情况直接维修完成就结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发的这个帖子什么情况直接维修完成就结束了?

不是,是引脚氧化了接触不良导致诊断卡阻止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引脚氧化了接触不良导致诊断卡阻止无穷大。

然后你的图片或者过程呢?哥哥你什么都没发出来啊

网友:
你有点错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