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DP内接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6-05-25):
      接同行一台机华硕X550DP 板号X750DP,说是客户拿给他好机叫他清洁一下,然后拆开清洁再装起来就不亮了,外接正常。我拆开机,手摸屏线接口旁的芯片RTD2136R有点烫,看来是烧坏了,因为这款机电池是内置的,可能清洁的时候没注意先拔内电池导致烧了。于是定了一个芯片回来换上就好了。不过这芯片有点难焊,买回来的芯片都是拆板件脚被磨平了。

网友A:
不错这种机子还修得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种机子还修得不多

这机内置电池害人哦,上次一个客户自己换屏,把显卡给烧了,因为电池在里面的没拔,机器待机了以为关着机直接就拆装屏了,不过方便的是可以直接把显卡供电电感断开改成集显

网友:
我有一台不显示

网友B(2016-07-17):
倒霉催的,刚接到一台,清灰结果把这个操蛋芯片烧了,可千万别把IO也烧了,好不容易和客户沟通好
,,,唉,一大清早就赔钱啦

网友:
小心使得万年船,还是要当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霉催的,刚接到一台,清灰结果把这个操蛋芯片烧了,可千万别把IO也烧了,好不容易和客户沟通好
,,,唉 ...

这种机内置电池害死人,我这台也是人家清灰搞烧的,这芯片不好焊

网友C(2018-04-20):
这机子才遇到,交朋有下了个BIOS ,刷BIOS解决.楼主这种没拔电池的问题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才遇到,交朋有下了个BIOS ,刷BIOS解决.楼主这种没拔电池的问题蛮多的

一个小同行,不懂得拔电池搞烧了就拿来找我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