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P-D3一闪掉电维修,送亮机BIOS

楼主(2016-05-25):
主板型号:GA-Z77P-D3
故障现象:触发,诊断卡灯一闪掉电,还可以继续触发。
维修人:鄙人  一级菜鸟。~~
维修过程:上手拆COM口,故障依旧。刷BIOS故障依旧。强制通电测量所有供电都是0,这招失效。断电瞬间测量内存有1.53V供电,正常。目标转向IO,5V 12V检测瞬间测量2.24V感觉正常。上迅维找案例,各种案例都试过了。无果。技嘉板子IO引起各种问题的也比较多,刚好手上有几块料板 EC跟这个一样型号,换吧~!

第一块IO换上,:-(有效果不掉电了。测量数据如下:
内存供电:1.53V正常
桥供电:1.05V供电正常
PLL供电:1.83V正常
总线供电:1.09V正常
VCCA:0.93V正常
CPU供电:多项全部为 0V 问题简单了~!
以为一开始刷的BIOS有问题,马上对调主副BIOS,依旧没CPU供电。还是按时序来吧。
H61芯片组时序,IO收到3.3V PWROK后发出PWROK1给桥,测量PWROK1为0V(此处脏话),这么背?IO是坏的?还有一个赶紧拆下装上去,开机跑马 15 4F 72 62 卡主,,,郁闷真是揪心。再把主副BIOS换回来 跑马亮机~!TMD  副BIOS是坏的。~!
上个亮机图吧,能加分的加分谢谢。

技嘉GA-Z77P-D3 VER 1.1 BIOS  亮机的  其实台湾官网有的下载的
技嘉ga-z77p-d3

网友A:
楼主的活儿还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活儿还很多啊。

没什么活儿,板子是闲鱼上回收来的

网友B:
老兄  你在路边门店? 还有玻璃门的哈

网友C:
这个没有cpu供电 要把pg送到桥后出现了???小白不懂

网友D:
楼主你拆的io好多坏的啊

网友E:
也不懂cpu供电为什么后出

网友F:
技嘉的io 很少见到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嘉的io 很少见到坏的啊

那就是我点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懂cpu供电为什么后出

H61时序发个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拆的io好多坏的啊

就拆了1个坏的。。但是没想到副BIOS也不行。。。有点背,修的揪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  你在路边门店? 还有玻璃门的哈

我镇上的零售店,维修只是爱好。。现在零售没生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cpu供电 要把pg送到桥后出现了???小白不懂

10楼我发了时序 ,你下载下

网友:
楼主辛苦,终于修好。根据时序来修还是省力的

网友:
技嘉的主副BIOS在启动时是一起传数据给桥的。然后基本数据传完了才只传主BIOS数据,这样设计的目的是用来检验BIOS是否完好的。。确实很蛋疼!

网友(2016-12-04):
z67触发秒掉电,重启,一直循环,我修了2个月都没找到原因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技嘉主板一般把副BIOS换到主BIOS上就能试了,干嘛还同时把主BIOS换过去

网友:
这个·维修起来还挺曲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