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ep 屏蔽板载内存求教

楼主(2016-05-25):
板载内存已经被我全部拔掉,但是装内存没反应,在论坛看了很多帖子,按他们的思路开始了屏蔽内存,pcbid1 ,pcbid2,pcbid3.在这x550ep主板上,是空的,根本就没有装电阻,还好这机器有点位,巧的是:有pcb1d4  高                                                                             pcbid5  低
                                                                             pcbid6  低
                                                                        这是主板最初的信号,高,低,低,按论坛上的说法,只要更改这三个信号就行,可是我试了n次,也没有屏蔽掉,
                                                难道amd主板和因特尔有不一样的屏蔽方法,麻烦有经验的讲解一下,

X550EP R2.0.zip

网友:
没的人回复啊

网友A:
因为此版没有具体操作过 所以不能准确告知如何屏蔽

你用点位图 找下DIMM_SEL信号  这个也是可以参与板载屏蔽的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此版没有具体操作过 所以不能准确告知如何屏蔽

你用点位图 找下DIMM_SEL信号  这个也是可以参与板 ...

谢谢你的回答,我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信号,感觉AMD的板,好像拔掉内存后,直接要从bios里面改才ok,所有信号直接链接cpu了,没有什么多余的信号能屏蔽似的,,,,还在继续维修中

网友:
那这个有点麻烦哦,我也没屏蔽过这个板

网友:
楼主开个AMD的头吧、希望弄好说下分享下

网友:
拆了内存芯片不行吗?

网友:
关键是你怎么能确定你的就只是板载内存坏了引起的呢?

网友:
有台华硕的机器也是板载内存,花屏,全拆了,外加内存,还是有花屏,集成显卡,CPU板载,CPU做过bga,问题没有解决。期待中

网友:
什么叫板载内存啊?楼主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改过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