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进来看看啦,希望对你有帮助—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6-05-25):
   我是一名小白,希望这维修案例可以让和我一样的小白用到,修不好主板没关系,关键是不要有一颗要放弃的心,只要我们努力了,多年后曾经的那位小白也是大神了。
   好了,言归正传。今天接到一块板,不显示 而我又没有这种跑码卡,只有一步一步安时序来查了,首先观察全部没有明显刮伤什么的,打各对地值也没短路。然后触发,触发也没问题,到供电了,按照INTEL时序 内存--总线-CPU供电。
  测量内存供电上管S级只有0.99V电压 明显不正常,测量芯片输出电压,也不正常,直接把芯片干了.
  开机,测量内存电压 1.5V正常了。
   最后来张亮机图。
没分了,来点分啦,加分不扣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小白一起共勉

网友A:
为什么比测 第7脚 开起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起加油!!!!!!!!!!!

来点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比测 第7脚 开起信号

因为之前也修过这样的板,输出不正常,芯片损坏,所以这次也是,看到芯片输出不正常了,直接换芯片

网友C:
思路清晰,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楼主加油!!

谢谢,哥们来点分吧,加分不扣分

网友D:
我是小白所以进来看看了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的内存供电0.99是偏低了,

网友:
LZ你芯片的输出正常是多少?不正常是多少?

网友:
修板就得按照时序来

网友:
内存没有供电应该是最好搞的把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工作正常 输出不正常 可优先更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小白所以进来看看了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的内存供电0.99是偏低了,

哥,你是小白,那我岂不是小小小小小小小白咯

网友:
就是呀 ..我们这些小白要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