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电动车充电器维修经验总结本人亲自实践(电源维修有危险,动手需谨慎)

楼主(2016-05-25):
2016年5月25日,早上下雨,电动车最怕下雨了,放外面了,结果悲剧的,我的液晶彩色显示屏被雨水浇的电池电量,和速度显示不准确了,速度调一下就好了电池电量不回调了,中午准备给电动车充电,结果插在电动车上,只听一声巨响,爆炸了,电动车60V充电器挂了,先说下原因,因为后级短路了,电线接头进水了,昨天用水泥封堵墙缝浇水,可能水进接头里去了,开始进入正题,打开充电器后发现保险管炸开了,粉身碎骨,也没找图纸,直接拆掉保险管,因为手头维修工具有限, 没有60W220V灯泡,这个时候最好用220V灯泡连接在保险管的2端,保险管爆炸,说明后级一定有短路现象,虽然以前我也知道保险管爆炸,后级一定有短路,可是毕竟没有亲身经历来的直观,起码有负载,可以确保不在发生二次爆炸的结果,我的胆子比较大,拿出维修的终极法宝,不修坏绝对不罢休的精神,直接把火线直接在保险管的另一段,本人担心会有二次事故发生,先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把充电器重新安装,然后通电,(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上电之前一定要确保后级没有短路的现象否则会使问题扩大),然后又听到一声巨响爆炸了,又把我吓一跳,断开电源,拆开充电器发现,4个二极管一个粉身碎骨,2个被击穿,想想有多大的尽头,还有本人有个12V的监控电源,把监控电源的4个二级管拆下来,换上,这回不敢了,开始耐心测量后级短路现像,短路一般常坏的就是开关管型号为MX 103 8N60C,准备更换P75NF75@ CC1UC 6 MAX 707,这个开关管是从电动车控制器拆下来的,肯定是不好使,没有别的开关管,说下测量开关管的基本要素就是N管是D级和S级有一组数为正常,即黑笔接D红接S,根据N管的电路图,DS中间有一个反向的二极管,我的 8N60C三个脚为全部短路,更换的为DS数值为500左右,我把场管拆下来,准备检测二级管是否能变出300V的电压,测量点为450V大电容2端,首先检测二级管是否有虚焊现象,在板后面挨个打值,然后上电测量,发现300V电压出来,断电,开始把我的这个场管换上,当时心想,成不成最后一次,做好安全措施,上电,有一声巨响,这回不是爆炸,打开电源发现,场管S级连接的电阻炸坏了,还有一个电阻连接在光电耦合器反馈脚的,本贴只是分享本人维修的过程,希望对想维修电源的新手有点帮助,注明本次没有维修成功,没有配件电路图,纯属靠经验维修,维修电源有危险,需懂得基本的电源电路才可以维修切记切记。百度给出的说法8N60C这个管子的参数是600V7.5A是场效应管,可用SSS7N60B   T2SK2545(2SK3562),IRFBC40,STP8NK60ZFP代换
8n60C-----------600V   8A       完全可以,  把它去掉,不接,  保险管换100W灯炮,   通电,  测量3842的7脚有12V左右电压,  6脚有1.8V电压跳动, 说明他起振, 基本可以, ----------可以安装管子了,

网友:
累够呛,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用处我就满意,纯粹本人实践,不喜勿看

网友:
东西修坏了,把资料都找齐全了

网友A:
吐槽下  楼主是用座机拍的照片吗

网友B:
胆子确实够大的。

网友:
膜拜楼主,得分走人!

网友C:
主要是精神可佳,学习 了

网友D:
人才济济啊,修啥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吐槽下  楼主是用座机拍的照片吗

不是光线不好,三星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胆子确实够大的。

三次爆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精神可佳,学习 了

谢谢了,维修精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才济济啊,修啥的都有

手里没电脑主板,就是坏什么修什么啊

网友E:
买一个也用不了多少钱,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也用不了多少钱,太危险了。

一个才30元,就是爱好修理电压,不修什么时候能明白原理啊,懂原理不危险

网友:
我可以说,这简值就是不按流程修吗?多次短路,不过我以前也经常干这样的事。做多了,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F:
乖乖,75N75可以换8N60,不炸才怪呢

网友:
用不了多少钱,太危险了

网友G:
很危险啊,要是炸的东西飞到眼里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乖乖,75N75可以换8N60,不炸才怪呢

为什么电阻爆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危险啊,要是炸的东西飞到眼里就麻烦了

放心已经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网友:
大神啊

下次放炮就找你了

网友H:
看见楼主这样修东西 真是很无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见楼主这样修东西 真是很无语呀!!!

条件简陋,一般情况修不好

网友I:
电路不错,我就不知道你在哪里找到的图纸,是一样的吗,还是差不多,参考图纸的

网友J:
修理开关电源,首先就是确定有无短路存在(初次级都要检查),其次代换元件参数必须等于或大于原来的才是。你的75N75的耐压严重不足,不炸才怪呢!

网友K:
看来  楼主修台式机电源 应该是个老司机~

网友L:
居然不窜接一个灯泡。

网友:
胆子确实够大的

网友:
看下后果,要不以后能做涨记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路不错,我就不知道你在哪里找到的图纸,是一样的吗,还是差不多,参考图纸的

百度文库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理开关电源,首先就是确定有无短路存在(初次级都要检查),其次代换元件参数必须等于或大于原来的才是。 ...

没有啊你让我怎么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居然不窜接一个灯泡。

因为没有啊所以没串接灯泡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看来  楼主修台式机电源 应该是个老司机~

没怎么修过,以前都是修台式机主板,电源真没修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理开关电源,首先就是确定有无短路存在(初次级都要检查),其次代换元件参数必须等于或大于原来的才是。 ...

也没查就修了,查完以后就明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没怎么修过,以前都是修台式机主板,电源真没修过几个

楼主这个 个电源的原理 和台式的电源 应该是大同小异吧~

网友N:
楼主串联灯泡是灯泡当保险用吗?

网友O: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 个电源的原理 和台式的电源 应该是大同小异吧~

不一样的,台式有待机电压的,这个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串联灯泡是灯泡当保险用吗?

防止爆炸,烧毁后级元件,想想2根220V的零线和火线接到一起是什么后果,这个就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O: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就是为你们这样发很适合新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一样的,台式有待机电压的,这个没有的

哦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一样的,台式有待机电压的,这个没有的

楼主串联灯泡是灯泡当保险用吗?

网友:
为附件点赞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啊

网友:
学习了!初级加灯泡最安全。

网友P: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想做一直没做起来,在工程呢

网友Q(2020-04-29):
我4O年前吃的是修理收音机这碗饭,现在的人民都有钱了,家用用电器坏了了都不修了。现在这碗饭没有人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