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AD+3无CPU 供电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5-25):
入手一块映泰G41主板,无显示:客户自己拆主板,装上就没有显示不跑马测量供电 ,发现没有CPU 供电. CPU 电源管理芯片是OUP1608P,第3脚是EN脚,无电压。一路跑线,来到Q28, ,确认是Q28的问题,拆掉后出CPU供电。但是还是不跑马。量PCI-EA11脚 无复位。A13、A14有0.4V左右的电压。基本上判断桥没有发出复位。因为没有图纸,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RDY 和ATXPWRGD 已经发出,但不能确定都进了南桥。然后想到客户拆主板,会不会有其他可能的问题,翻到主板背面,果然在内存插槽旁 有明显的断线 ,现在是用锡直连的 图。上电正常亮机

网友:
看来一拿一张板都要仔细观察几分钟

网友A:
修主板是要仔细看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是要仔细看的哦

是啊  ,版主给我加分,谢了,,下载分不好拿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版主给我加分,谢了,,下载分不好拿啊 ,

不用谢哦 加分是必须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