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报错0190: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

楼主(2016-05-25):
做了北桥后有显示 开机又报错 0190
报错以后两三秒掉电 0190: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
FN+F1进 BIOS 按FN+F9 FN+F10保存一下就行了
掉电

网友:
常见问题的经验分享 INTEL的 也爱出这个报错

网友:
以前碰到过,

网友:
电池报错 电池没哟电了

网友:
电池电量过低了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刚好遇到一个,AMD的机器,调一下会好,但是为啥加焊北桥会出现这问题啊,有啥牵连

网友(2016-07-19):
E50 报0190 怎么解决?

网友(2017-06-24):
恢复默认。退出保存。

网友:
这一招真好用谢谢了。

网友:
今天修到amd版本的正是此问题,省去了刷bios时间 感谢

网友:
这个错误不是提示电池电量过低吗?

网友(2018-09-27):
经常遇见,还原BIOS就行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也是这么解决的,焊显卡后遇到的,因为放了电,我后来在做显卡,我就不拨小电池了

网友:
经常碰到,放电就会这样

网友:
电池报错,电量低

网友:
前2天刚遇到一个。看见楼主的帖子直接搞好了,差点修主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