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60p 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6-05-25):
今天收到一个笔记本,现象为不触发,电压插上电源的一瞬间为0.02A  (我的电源只能显示到后两位),之后就是0.00A和0.02A交替出现  ,当按下开机键的时候,立马变成0.02A,,之后就又是0.02和0.00交替出现了。。。0.00时间居多,再次按下电源键,立马变成0.02A,持续时间不到一秒,又变成0.00了,然后过10s左右出现2S的0.02.。。持续交替。。。经测量,开机键上有3.3V的电压,但cpu附近的电感没有电压。我边记录边发帖,希望有知道症状的大神们携带携带,,,提前拜谢啦!

网友:
先打阻止,或测3、5v电压有没有。EC坏有可能,

网友:
这是测量按键电压

网友:
这是测试按键电压

网友:
CPU供电要后出来,先查3V、5V待机电压,EC的供电、时钟、复位以及程序,还有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广达的板子论坛应该有图纸,查查看吧!

网友A:
拆下内存供电芯片和上管  看是不是0.07左右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换内存供电芯片好的  但是过几天又烧内存供电芯片  我最后吧供电芯片和上下管滤波电容换了还是只用了几天

网友:
找到了图纸,很开心

网友:
找到了图纸,很开心

神舟A460P .pdf

神州优雅A460图纸

网友:
先定位SW1找到开关了

网友:
按时许走   啊,这是不处罚故障

网友:
再根据NBSWON1# 找到开机芯片了开机芯片为IT8518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下内存供电芯片和上管  看是不是0.07左右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换内存供电芯片好的  但是过几天又烧内 ...

很宝贵的建议,谢谢啦!

网友A:
给你说的你试了吗  看你说的这情况和我修的那板子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宝贵的建议,谢谢啦!

你看下是不是这问题  看是不是和我的一样的故障  我的这板子现在还在我这里呢   一个老客户直接扔给我了

网友:
晶振看来没事哈然后打算测开机芯片的电压,定位到原理图的电压,找了一圈,只看到这几个和电压相关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不管了先测了再说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先看开机芯片的第11引脚,结果11好引脚电压为0.005V 12号引脚为1.803   多次测量无误

网友:
没有哈,我还在努力中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修好请告知

网友:
说明+3V的电压没产生哦,先留着,先把剩下的引脚测了吧  经测量26 50 92 114 121 引脚均为3.3V

网友:
3号引脚不知道是什么,我也测了一下,结果是0V

网友:
74引脚经测量是3.3V

网友:
127引脚经测量也是3.3V

网友:
然后返回去,再去测量11引脚,因为之前测量的11引脚是0.005v,经过再次核实,11号引脚确实是0.005v

网友:
看上去有点像现场直播修机

网友:
说明+3v的电压没产生,追根溯源,但是找了很久不知道+3V是从哪拉来的哦,如果有会看原理图的大神,给瞅瞅呗。上pdf

神舟A460P .pdf

网友C:
cpu肯定没得电压撒

网友:
还是先修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的你试了吗  看你说的这情况和我修的那板子很像

没有事先声明哈,我是业余的哈,手上连个MOS管都没有,不过我会尽快买的哈,如果修好了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哈!谢谢你这么热情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肯定没得电压撒

恩恩,cpu确实没电

网友:
+3V没上电,不出来的。此机待机只出线性3/5,3/5电感电压要按下开关由S5_ON来开启。

网友D:
我觉得你还是测下各大电感有没有电压  然后看图维修  CPU电压是最后开启的不要急着查

网友:
自己自首页中看到这个,估计就是31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还是测下各大电感有没有电压  然后看图维修  CPU电压是最后开启的不要急着查

恩恩,谢谢

网友:
找到这个了,估计就是他了,找他找的好辛苦啊

网友E:
加油,相信你总有一天会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油,相信你总有一天会修好的

谢谢你,你也会越来越棒的

网友:
自己找到了RT8223芯片的PDF,顺便上传了

RT8223

网友:
查查隔离过了没   修过管子击穿保护的

网友:
打开RT8223全是英文,没办法,只能借住翻译工具了 下面是翻译过来的

高效率,主电源控制器
对于笔记本电脑
概述
该RT8223P是一款双路降压,开关模式电源
电源控制器产生逻辑电源电压在
电池供电系统。它包括两个脉冲宽度
调制(PWM)控制器调节2V至5.5V,
而且还具有固定的5V / 3.3V线性稳压器。每
线性稳压器可提供高达100mA的输出电流
自动线性调节器引导到PWM
输出。该RT8223P包括车载电
排序,一个电源良好输出,内部软启动和
软放电输出,在防止负电压
关掉。
该恒定导通时间PWM方案可以在不操作
检流电阻,提供100ns的负载瞬态响应
同时维持几乎恒定的开关频率。至
在音频应用中消除噪声,超声波模
被包括,它保持开关频率
25kHz以上。此外,二极管仿真模式
轻负载应用效率最大化。该
RT8223P可在一个WQFN-24L的4x4封装。

网友:
我有个没有  3   5 V

网友:
这块板子和海尔t6的一样,我换了io好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好好努力吧,大兄弟

网友:
这怎么有点象似南桥坏的节凑啊!查南桥的条件,ec有没有发出PWR_BTN#给南桥,南桥有没有发出SLP_S3#  SLP_S5#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板层有问题的啊

网友:
第二天醒来继续战斗

网友:
再次把电源芯片RT8223翻译的英文来看看

该RT8223P是一款双路降压,开关模式电源
电源控制器产生逻辑电源电压在
电池供电系统。它包括两个脉冲宽度
调制(PWM)控制器调节2V至5.5V,
而且还具有固定的5V/ 3.3V线性稳压器。 每
线性稳压器可提供高达100mA的输出电流
自动线性调节器引导到PWM
输出。该RT8223P包括车载电
排序,一个电源良好输出,内部软启动和
软放电输出,在防止负电压
关掉。
该恒定导通时间PWM方案可以在不操作
检流电阻,提供100ns的负载瞬态响应
同时维持几乎恒定的开关频率。 至
在音频应用中消除噪声,超声波模
被包括,它保持开关频率
25kHz以上。此外,二极管仿真模式
轻负载应用效率最大化。该
RT8223P可在一个WQFN-24L的4x4封装。

网友:
顺便把个google翻译贴上来吧

网友:
在RT8223的pdf中发现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加油继续努力中,你们也会越来越好,脚踏实地就行了

网友:
经翻译得

1 ENTRIP1
通道1启用和限流设置输入。电阻连接到GND到
设置为通道1同步RDS(ON)意义的阈值。该GND - PHASE1
限流门限为1/10日在ENTRIP1超过0.515V至3V看到的电压
范围。有一个内部10μA电流源从VREG5到ENTRIP1。离开
ENTRIP1浮动或短ENTRIP1到GND关闭通道1。
2 FB1 SMPS1反馈输入。连接FB1从VOUT1一个电阻分压器
到GND从2V调整输出到5.5V。
3 REF
2V参考输出。旁路以最小的0.22μF电容GND。 REF可以
源出高达100μA的外部负载。加载REF会降低FBX和输出
根据REF负载调整误差精度。
4 TONSEL
对于VOUT1 / VOUT2分别频率可选输入。
400kHz的/ 500kHz的:连接到VREG5或VREG3
为300kHz / 375kHz:连接到REF
为200kHz / 250kHz的:连接到GND
5 FB2 SMPS2反馈输入。连接FB2从VOUT2一个电阻分压器
到GND从2V调整输出电压到5.5V。
6 ENTRIP2
通道2启用和限流设置输入。电阻连接到GND到
设置信道2同步RDS(ON)意义的阈值。该GND - PHASE2
限流门限为1/10日在ENTRIP2超过0.515V至3V看到的电压
范围。有一个内部10μA电流源从VREG5到ENTRIP2。离开
ENTRIP2浮动或短ENTRIP2到GND关闭通道2。
7 VOUT2旁路引脚为SMPS2。连接到输出SMPS2绕过高效的动力
为VREG3引脚。 VOUT2也是对SMPS2输出软放电。
8 VREG3 3.3V线性稳压器输出。

9 BOOT2提振SMPS2飞电容连接。连接到外部电容器
根据典型的应用电路。
10 UGATE2上栅极驱动器输出为SMPS2。 UGATE2 PHASE2和之间摇摆
BOOT2。
11 PHASE2
开关节点的SMPS2。 PHASE2是针对内部电源低端
UGATE2高侧栅极驱动器。 PHASE2也是对电流检测输入
SMPS2。
12 LGATE2降低栅极驱动器输出为SMPS2。 LGATE2 GND之间波动
VREG5。
13 EN主使能输入。如果是逻辑中的REF / VREG5 / VREG3启用
高电平,如果它小于该逻辑低电平禁止。
14 SKIPSEL
操作模式可选输入。
连接到VREG5或VREG3:超声波模式
连接到REF:PWM模式
连接到GND:DEM模式
16 VIN电源输入为5V / 3.3V LDO和前馈通时间电路。
17 VREG5 5V线性稳压器输出。 VREG5也是较低的栅极与电源电压
驱动器和模拟电源电压为设备。
18 ENC SMPS使能输入。拉起VREG3或VREG5打开两个开关通道。
短到GND关机他们。
19 LGATE1降低栅极驱动器输出为SMPS1。 LGATE1 GND之间波动
VREG5。
20 PHASE1
开关节点的SMPS1。 PHASE1是针对内部电源低端
UGATE1高侧栅极驱动器。 PHASE1也是对电流检测输入
SMPS1。
21 UGATE1上栅极驱动器输出为SMPS1。 UGATE1 PHASE1和之间摇摆
BOOT1。
22 BOOT1提振SMPS1飞电容连接。连接到外部电容器
根据典型的应用电路。
23 PGOOD电源良好输出通道1和通道2(逻辑AND)。
24 VOUT1旁路引脚为SMPS1。连接到输出SMPS1绕过高效的动力
为VREG5引脚。 VOUT1也是对SMPS1输出软放电。
15,25
(裸露焊盘)GND接地SMPS控制器。裸露焊盘必须焊接到一个大的PCB

网友:
典型的待机短路,不是3V就是3V线性,查呗,问题简单

网友:
经仔细分析,第24号引脚为+5v输出 , 第7号引脚为3.3V输出, 17号引脚为5V输出,8号为3.3输出

网友:
自己慢慢查咯,信号问题吧

网友:
24号引脚本该为5V,经测量为0.00V  估计是有短路,这里有问题
7号引脚本该为3.3V,经测量为0.00V 估计是有短路,这里有问题

先继续测量完
17号引脚本该为5V稳压输出,经测量为5.03V  正常
8号引脚本该为3.3V稳压输出,经测量为3.36V 正常

网友:
楼主:麻烦把烧糊那个地方拍个高清照上来。

网友:
看看EC发出S5_ON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