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7 X5 V2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5-25):
今天同行拿来块版说是给别人修过了,没修好,拿过来给我们看看能不能救。听到给人家修过的时候,心里犯嘀咕了,人家大师都修不好,本人刚学习的小白白怎能搞定?救得活就救,救不了就算,好吧!既然客户这么说了,那就开干吧!先目测主板看上家有没有拆什么东西,一看,哎呀,SATA接口被吹得黑乎乎的,接口都变形,1117被焊得~~~。应该是焊1117的时候弄到的,说到这个,记得前天刚发表的梅捷主板,这1117还真缘啊!好吧不吹了,入正题吧。
竟然上家弄了这里没弄好,那应该是这里的问题了,先打1117第二脚对地阻值,0003竟然短路,我的万用表误差是3,晕咯,这地方是主板待机供电的来源,短路牵连的地方多了去了,网卡、I/O、桥,这几个是主要的,该不会桥挂了吧?上论坛找图纸去,搜啊搜,竟然没找到这版的图纸,先去打杯水先,一边走一边想,一个一个拆又太费劲,突然想到一个最直接的办法(烤鸡)好久没修短路了差点忘了先,赶紧打水回来,开烤,摸摸看(其它地方略过)当摸到网卡的时候,收差点起泡泡,烫死去,一看芯片开直接起一个洞了,弄出来,在打阻值115正常把1117焊上去在打一次阻值115也正常了,看来元凶就是它了,打其它地方确认没短路,开始上电,测PCI,A14脚3.3V正常,待机出来了,触发,19.55(主板自带诊断代码)卡在这里好久都不过,看来应该是BIOS出了问题(能跑码供电应该都正常了)上官网下载个BIOS刷上去,还是不行,在下一个,触发成功跑码,亮机,运行系统正常,下班了,网卡还没找到装上去了,明天在找找有没有在装上去吧,本贴回到家马上发表上来了,本人小小白,刚学习几个月,大神门勿喷哦。BIOS官网有就不上传了。发帖好辛苦,求加分。。。。本想跟图片一起解释的,不会弄,一起上传来了,将就看吧。

网友:
额~~~~只能上传4个图片?晕咯

网友:
给我加点分吧。应该等级太低了。亮机图都没上得,

网友A:
还好比较幸运3V短路只坏了网卡,如果桥坏了就麻烦

网友:
可以短接绿线开机,摸芯片

网友:
3.3 一般短路发热 一网卡二南桥

网友:
一般南桥坏的多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比较幸运3V短路只坏了网卡,如果桥坏了就麻烦

是的!上家还好没把桥搞坏,算运气好。刚开始测短路就以为南桥坏了,不然不可能上家没修好啊!可能上家嫌钱少懒的弄了吧

网友:
挣到钱就好了。经常都是桥坏的多。网卡可能雷雨天气的时候比较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上家还好没把桥搞坏,算运气好。刚开始测短路就以为南桥坏了,不然不可能上家没修好啊!可能上家嫌 ...

是啊,一般这话我 遇到也会以为是南桥的问题,不过还不错至少修好了桥没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