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信号向大家问问题

楼主(2016-05-25):
ECRET#、什么信号
WRST#、什么信号
VCC_POR#、什么信号
VCC1_PWRGD、电源好信号
RES*等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1_PWRGD这个到底是什么信号

VCC1_PWRGD你看英文就知道他是电源好信号。。当然厂家这个电源好信号是不是进EC的RST信号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都是EC的待机复位

网友B:
VCC1_PWRGD也是EC的待机复位     不是电源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1_PWRGD也是EC的待机复位     不是电源好信号

嗯嗯,EC待机复位

网友:
ec待机复位,只是各个厂家名称不同而以

网友C:
第一个是EC寻址信号
第二个是EC复位信号
第三个是VCC_POR的控制信号
第四个是VCC1_PWRGD 电源好信号
RES 手动复位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EC寻址信号
第二个是EC复位信号
第三个是VCC_POR的控制信号

VCC1_PWRGD这个到底是什么信号

网友:
VCC1_PWRGD我这里怎么翻译的是适配器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