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023wc没背光

楼主(2016-05-25):
灯条供电这边接主机信号和没接多是26V正常吗?怎么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灯条问题。谢谢显示器没背光有图

谁有修过这类故障指教下。一般没接主机时候,电压一般多大哈?谢谢大侠....

网友A:
如果瞬间能升压,然后就灭掉,大都是灯条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瞬间能升压,然后就灭掉,大都是灯条坏。

没有升压。接主机信号也一样26V左右,不接主机信号也一样,

网友:
升压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升压。接主机信号也一样26V左右,不接主机信号也一样,

是否升压只能在开机瞬间量,因为灯条坏会保护掉回到原电压。

网友:
先搞个通用升压板 试试

网友:
有经常帮我判断下哈,谢谢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就是升压或灯条,升28V。

网友:
升压板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升压电路的话先看供电开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