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 版号 k54ly rev 2.1 内屏不显 解决BIOS

楼主(2016-05-25):
                  华硕x54h 版号 K54LY rev 2.1 内屏不显通病 刷BIOS解决,附上程序!

          K54LY 2.1独显

网友:
华硕x54h 版号 K54LY rev 2.1

网友:
日后定会用到 先留下

网友:
是不是进桌面后黑屏的通病?

网友:
*脏话*。我下来试试。我的是内屏没有。外屏显示正常。试波器测屏ID只有电压没波型。我都以为是显卡坏了呢。

网友:
还是不行。现在有波型还没显示。可能真的是显卡问题了。屏我也换了。

网友(2016-06-26):
内外都不亮。。哎

网友:
我的就是内屏不显外接显示的.怎么刷过你这个BIOS不行呢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下一个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修到一台客户自己摔的。刚拿过来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直接换了个显卡内屏显示了。进系统只要一点桌面上的东西就立马黑屏了。进PE一点为题也没有。跟显卡驱动也没关系。换个硬盘装系统也一样鸟问题。现在很纠结难道会是BIOS的问题?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2016-08-03):
是不是进桌面后黑屏的通病

网友:
下载个试试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