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小修昂达G41无法触发

楼主(2016-05-25):
收到同行一片昂达G41主板  上电发现无法触发  经过测量发现待机3.3V的1117电压为2.4V 此电压是由1117左边的脚相连两个分压电阻而来,此电阻为精密电阻  用3.3V的1117换上去左脚接地,并把两个分压电阻拆除 上电后成功亮机!(新手勿喷) 焊工不好各位大虾勿喷!

网友A:
用3.3V的1117换上去左脚接地,并把两个分压电阻拆除 上电后成功亮机!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B:
那两个应该是调节电阻,二脚才是输出端。

网友C:
拆了应该会不稳定把建议找几个装好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应该会不稳定把建议找几个装好去了

应该是固定输出3.3的1117

网友:
活学活用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3V的1117换上去左脚接地,并把两个分压电阻拆除 上电后成功亮机!

最恶心就是你这种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3V的1117换上去左脚接地,并把两个分压电阻拆除 上电后成功亮机!

是的  但是这个1117是要用固定3.3V的  我是懒得飞线直接在下拉电阻那边一坨锡飞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应该是调节电阻,二脚才是输出端。

是的 我直接换固定3.3V的1117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应该会不稳定把建议找几个装好去了

不会的  把1117换成固定电压3.3的

网友:
显示器驱动板就很多这话5V转3.3v的LM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