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搞没问题吧,晶振让我焊主板后面了.

楼主(2016-05-25):
  拆下来之后发现安不上了,正好显卡的PCI接口挡着晶振的位置,后来想了个办法直接安在主板后边了,开机正常,不会有什么影响吧,就是主板后边看着有点怪怪的,我记得2脚的晶振没正负极之分吧。。..

网友:
安装到机箱后不压迫到晶振就行。

网友A:
木有问题 你咋不拉根线安装到风扇上,让他在风扇的频率下 波动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点厚度好像碰不到下面金属  不过好像晶振背面金属碰到底板  也可能没有问题吧

网友:
客户不挑就行.

网友:
照片太模糊,都看不清是什么鬼了

网友:
只要焊工没问题,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有问题 你咋不拉根线安装到风扇上,让他在风扇的频率下 波动

  胆子挺大的,想象力丰富

网友:
和我一样啊手工不行啊 加油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有问题 你咋不拉根线安装到风扇上,让他在风扇的频率下 波动

楼主牛人啊

网友:
好方法好些散热器就是晶振挡着放不下去!

网友:
只要主板装上机箱的时候没压到晶振就没问题

网友:
正面装不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