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上网本QIVZC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25):
机型:ACER Q1VZC
板号:LA-8941P
故障现象:不触发
检修过程:

待机0.0067(感觉偏小,其实此机正常待机是0.003),量各电感对地值,都在正常范围内,公共点有19V电压,3/5V均无电压,EC待机也没有,于是查TPS51225工作条件:量PR52电阻的一脚有19V电压(注意我只量了一个脚),其它脚都没有电压,这就怪了,肯定是芯片坏了!果断换了一个新的51225上去,结果一模一样的故障,电感对地值正常啊 ,以为买的芯片是坏的(最近很多反映淘宝卖假货的!),于是又换了一个上去,尼玛还是一样,这下蒙了,没思路了,修了大半年的机器,连个3/5V都修不出来???  抽支烟,冷静下,或许能找到点灵感。

心灵平静之后,量了一下12脚,你玛0V ! 什么情况???刚量PR52不是有19V嘛!在量PR52,发现一端有19V, 另一端却只有1点多伏!于是问题找到了,不是电阻就是电容惹的祸!量PR52的值,居然变成了100多欧!于是料板上找了个0欧电阻,装上通电,电流还是0.006,再断电量PR52,又变成了100多欧!奇怪,遇到鬼了 难道是这个电容搞的鬼?于是一烙铁把它铲下来打值。

居然有值!290欧,就是你了!找之,补上,通电0.003,*脏话*,什么情况,还变小了!量12脚有19V , 3脚和13脚都有电压了,量开关脚也有电压了,触发试下,哇靠电流上去了上到0.6了,心喜若狂!接屏,亮机!

故障总结:由于量19V电压怕烧机,所以不敢在芯片的针脚上直接测,而选择了在0欧电阻上测,由于只测了一边有电压,就误以为芯片12脚就有电压了,以后还得小心行事啊;待机0.003其实是正常的,但根据经验上来讲,这是不科学的!被自己的经验给欺骗了!之前我还刷了BIOS 还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这么说的话,楼主的表该改装带个表针了方便测量

网友A:
我以前也喜欢换零件 现在不喜欢换了 先测工作条件 最好一个零件也不换 修好

网友:
楼主不错,学习了!最终还是换了滤波电容才好的是吧,看得我有点糊涂,一直在强调PR52,最终是换PC61才好的是吧!

网友B:
我都 是在表笔前面焊根探针的 这样就不怕烧了

网友:
这一圈绕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 是在表笔前面焊根探针的 这样就不怕烧了

带探针的是什么意思?不用直接接触就可以量的电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探针的是什么意思?不用直接接触就可以量的电压吗?

探针够细。不会点短接到旁边的脚的意思,应该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探针够细。不会点短接到旁边的脚的意思,应该是

你说的是绣花针,我觉得还是难免手滑,19V的大电压我一般都测周边原件,不直接测脚位,前提是先打通断的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机子,因为电阻变值了的

网友:
分析和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绣花针,我觉得还是难免手滑,19V的大电压我一般都测周边原件,不直接测脚位,前提是先打通断的

当然你的做法也是保险起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喜欢换零件 现在不喜欢换了 先测工作条件 最好一个零件也不换 修好

厉害哦!

网友:
不直接测脚位,前提是先打通断的

网友:
主攻电都没得,浪费两个新片,赵老师看到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