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插电 指示灯闪一下灭 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25):
今接到一个TP-link 没有修过这东西 试着修修看
拆开后  一目了然
俩电容爆了。。和修显示器的一样
电源板的维修。。
路过的同行给加点分啊 谢谢拉!!

网友:
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对对 没错虽然没修过这东西。。但是都差不多

网友A:
能透露下收费多少吗    棕绿黑吗

网友B:
两个正常收费棕黑黑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正常收费棕黑黑以上。

棕黑黑?嘛意思  搞不懂哦

网友D: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网友E:
这个我以前也经常修,其实就是个普通电源板,不过有的这种电源板有负电压。

网友:
电容爆,真的惊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真没搞懂  啥意思  我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以前也经常修,其实就是个普通电源板,不过有的这种电源板有负电压。

看着就是个普通的电源板 嗯呢

网友:
是普通的开关电源,出问题也是电容居多。

网友:
惊喜~~~~~~~~~~哈喇哈哈     ~~~~~~~~~~~收银子喽

网友F:
维修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电源板就好了...................

呵呵  是啊  是不是感觉很简单  反正啥活都接   不能漏过一条鱼

网友:
楼主不是修家电的多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当然不清楚这是家电里面色环电阻的代号  棕黑黑就是100

网友:
这就是送钱的活啊

网友:
路由器 交换机 长期通电  很容易坏电容

网友:
棕黑黑!哈哈!行业术语!100,外行还真不知这是啥意思!

网友:
这电源买个也才不到40块,这交换机买新的便宜的要好几百,上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正常收费棕黑黑以上。

搞明白了  就是 这个收费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透露下收费多少吗    棕绿黑吗

俩 问题差不多  橙黑黑 呵呵

网友:
棕黑黑就是100

网友:
这个就是捡钱啊

网友:
交换机啊  学习了 感谢大神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好过  几台   最容易的发生故障的  1.电解电容  2.泄放电阻

网友G:
厉害的楼主啊,这就是白送钱的干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的楼主啊,这就是白送钱的干活啊

确实啊。。。。呵呵

网友:
肉眼能看出来的还有明显短路的还能搞搞。不然就费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棕黑黑?嘛意思  搞不懂哦

搞维修的,收费的黑话也是要学习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维修的,收费的黑话也是要学习一下的

已经学习 了。。。

网友:
我上次才收灰黑棕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棕黑黑?嘛意思  搞不懂哦

色环电阻,慢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I:
色环电阻,慢慢想

学会了,呵呵 真是第一见这个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交换机爆电容比较多,主要灰尘堆积影响散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