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这块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5-25):
上面就是些数字在网上找不到,现在要更换不知道去哪里买或用哪种替换!!

网友:
这个都要发帖子?

网友:
型号看不清楚,好像是场管

网友:
风扇控制芯片,支持4pin PWM调速

网友:
风扇调整的,,,

网友:
统一回复在vga端口附近靠左边4个脚对地短路,vga三基色无输出波形,行场同步有输出由于对地短路怀疑是运放块但网上都查不到!

网友A:
你把它拆了看短不短、这个IC去淘宝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拆了看短不短、这个IC去淘宝看看吧

没具体型号淘宝没法找!就几个数字太抽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具体型号淘宝没法找!就几个数字太抽象了

这个就是风扇控制那个芯片啊,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4525-1-1.html

网友:
可能是8脚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风扇控制那个芯片啊,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4525-1-1.html

看到了谢谢!

网友:
风扇控制  ?  把它拆了    风扇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