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开机电流定在50-60ma之间不动,接USB线时不管插电还是电源电流直接归0

楼主(2016-05-25):
开机电流到50多到60多之间跳动,但无法开机
单板开机后接USB线时电流会归0,拔线时电流重新显示为60MA,无法开机
测耳机送话器测试点TP28/TP29时无电压,是哪里短路了吗?

网友A:
开机有时从20MA跳到50MA然后大概20秒不动,然后在50到60多MA之间跳动,就是不往上升,就是说无法开机
开机电流能正常跳到50MA,说明时钟是没有问题的,测过复位点的电压也有1.8V,是正常的,是否说明主电源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你这么问是没人能回答出你的问题的。查cpu各大供电是否具备。

网友C:
用直流电流你再插上USB线电流肯定是会归零的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维修电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维修电源啊?

龙威,能测到10M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直流电流你再插上USB线电流肯定是会归零的

就是要装电池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问是没人能回答出你的问题的。查cpu各大供电是否具备。

CPU供电正常

网友E:
按开机键有电流还是直接插上稳压电源就有电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按开机键有电流还是直接插上稳压电源就有电流呢

按开机才有电流,现在装上电池能进DFU模式了,但刷机报错4005,是不是CPU字库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龙威,能测到10MA电流

好的,谢谢 楼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按开机才有电流,现在装上电池能进DFU模式了,但刷机报错4005,是不是CPU字库的问题?

我这也有个6的,也是刷机4005   无限DFU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也有个6的,也是刷机4005   无限DFU

我在网上查了很久,查到的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CPU字库出问题了,还有可能是硬盘问题,不确定,只能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问是没人能回答出你的问题的。查cpu各大供电是否具备。

动硬盘好像更难点,而且好像是上层的可能性更大,准备拆A6上层,拿了块不开机板来练手,结果不出所料,直接把上层拆成了这个样子,那个不是直接拆成这样的,是拆裂以后好奇用手撕开看的;

我是想问,A6的上层是跟每个下层对应的吗?如果不小心拆坏了能不能从别的板上拆一个过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硬盘好像更难点,而且好像是上层的可能性更大,准备拆A6上层,拿了块不开机板来练手,结果不出所料,直 ...

应该可以的,上层是闪存

网友A:
谢谢,再问一个,只拆CPU上层的话还用不用除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硬盘好像更难点,而且好像是上层的可能性更大,准备拆A6上层,拿了块不开机板来练手,结果不出所料,直 ...

上层就像电脑的内存条一样,应该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再问一个,只拆CPU上层的话还用不用除胶?

要把cpu上面的胶除干净,而且保证每个点都能出来,比较亮为准。不怎么亮的地方涂抹一点锡浆,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
查查电源IIC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有时从20MA跳到50MA然后大概20秒不动,然后在50到60多MA之间跳动,就是不往上升,就是说无法开机
开机 ...

供电 时钟 复位  cpu开始自检  读取bios   bios应该放在硬盘了  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