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61 卡D5 D4

楼主(2016-05-25):
七彩虹N61 上电跑马D5 D4不过,卡住过不去一段时间又重新跑马依旧D5 D4不断重复。
测得VDD1.91V  上拉电压0.95V  内存时钟0.88V 3.3V供电正常   AD线阻值正常  CPU与桥的阻值正常
刷过BIOS   换过8105  换过1.91V滤波电容220UF电容  换过CPU  换过内存
故障依旧不变

求助~~~~!!!!

补充一下:这板子接内存D5D4不报警,不接内存D4D3报警。报警声也异常不是嘀声,而是很哑的声音并且没有间隙直到自动重启才又开始报警。

网友:
补充上拉电阻48欧正常

网友:
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还有其他可能吗?唯独没有BGA台,跟IO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不过内存 单桥容易空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 单桥容易空焊

AMD板子内存不是都与CPU相连吗?如果我把内存所以引脚对低打阻值能不能查到虚焊呢?内存时钟0.88V会不会太高

网友C:
可以稍微用力压下桥不松手看能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稍微用力压下桥不松手看能过不

不行各个角度都按了,卡住D5过不去自动复位。

网友B:
补充一下:这板子接内存D5D4不报警,不接内存D4D3报警。报警声也异常不是嘀声,而是很哑的声音并且没有间隙直到自动重启才又开始报警。

网友:
单桥的板子热量大,,加焊一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这板子接内存D5D4不报警,不接内存D4D3报警。报警声也异常不是嘀声,而是很哑的声音并且没有间隙 ...

先尝试清下cmos   然后就怀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板子内存不是都与CPU相连吗?如果我把内存所以引脚对低打阻值能不能查到虚焊呢?内存时钟0.88V会不会 ...

CPU 读取BIOS要通过桥的,还有就是系统管理总线也把内存和桥连在一起

网友:
今晚有空打算给板子换IO试试最后一波搏了,换后还是不行不过内存,但是不死心换了一根内存继续上这回屏幕亮了,没想到这根内存也有问题。目前不知道其中原理。

网友:
都到D5看我感觉还是内存问题换多几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