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时开机时不开机,开机键闪烁,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5-25):
最近带几位同事学修笔记本电脑,前两天,到广州的二手市场淘货,看到这台统货的X220,收回来后上电报UUID错误,论坛下载专用软件重写后正常开机,装系统使用正常,但在后面的使用中发现不定时掉电关机,有时候关机了还开不了,开机按键灯一闪一闪或者是长亮之中还略闪一下,插稳压电源显示,刚插入电源时,待机电流为13毫安,过几秒后掉到0.0003毫安,按开机键触发,电流到0.2A左右不动,查电路的时候发现在U59的58脚外面的C790下方有铜线,原来是维修过的机器,看贴纸没撕过的样子,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拆掉铜线后测58脚对地为3兆欧,RT电阻有断路的,当时没下点位图,找了好久才找到部分RT电阻的位置,顺便纠正一下图纸错误,RT13不是第一个接58脚的,应该还是按照RT1-13的顺序来接的,最先找到其中一个,好像是RT6,再找到RT5,测RT5正常,分段测量发现为R1-R4之间有坏的,再慢慢找,在L40侧找到RT3, 测其断路,拆的过程中就裂了,从料板上更换一个后,故障排除,实测58脚对地电阻正常为6.94K。
回到不开机,电源灯闪烁或常亮略带闪,电流200MA左右的问题上来,论坛上有部分朋友提到了相似的故障,但他们的都还是在前面的时序不对,28V升压不正常,BD芯片供电问题等,我这个已经走了需要开启CPU供电的时候。测电流在200MA时,除CPU和显卡供电外的电压都出来了。测VT1316的6脚有ON信号3.3V,测VT1316外围电路,供电正常,使能信号正常,测40,39,34脚在加电瞬间有驱动波形输出。来来回回的触发,突然桥不再发出SLP3等信号了,不装CMOS电池,加电也不自动触发了,刚好手上有个料板,换了个BD芯片也不行,可能桥被折腾坏了,订货,等了一天,换了个PCH,QM67,换了之后又回到原始故障了,触发200MA不动,后来又相继更换了VT1316,CPU供电的两个1317,故障没有改变,只是电流稍稍高了点,到250毫安了。由于第一次拆桥的时候掉了几个点,没有下点位图,目测为空点,然后有黑胶的地方有些掉阻焊漆,补了绿油,就焊新桥了,怀疑桥下有没焊好,拆桥重新检查一遍,是有个点被绿油挡住了,但是是不影响开机的点,好像是PCI接口的,重新清理后,再次焊上一个桥,故障仍然是一样的。
本着研究的态度,重新开始,上论坛找到英特尔6系列的上电时序,参考了饼哥的T420的上电时序图,认真阅读了论坛相关帖子(北京韩强的文章),决定重新按时序来查。由于能自动上电,且桥有读BIOS的动作,PCH也给CPU发出了PROCPWRGD信号(此信号板上有个测试用的座,CN24没打料的,能方便地测到信号) ,CPU也发出了SVID信号给CPU的PWM供电芯片,说明之前的时序是没有问题的,怕麻烦就会理麻烦,“领导”跟我说的,呵,老实的把前面所有的信号检查一遍,确定没有问题了。
根据之前测量结果,VT1316的6脚有ON信号3.3V,测VT1316外围电路,供电正常,使能信号正常,外接的各个电阻正常,测40,39,34脚在加电瞬间有驱动波形输出。故障进一步锁定到玻璃管1317,U47,U49,U50,其中U47,U49已经更换过,重新加焊U50,再次加电,电流正常上去了,至此,此机维修结束。
维修心得:由于VT1316同时负责CPU供电与集显供电控制,按时序CPU供电要先出来,然后再是集显供电,但由于其间隔时间相当短(可看下面的视频,黄色的为CPU供电U49的驱动波形,蓝色的为显卡供电驱动波形),对于故障维修时来说,很难去区分。在此芯片中,显卡的供电也作为CPUPWRGD来进行内部检测并统一送出,因此,显卡电压不正常也就会造成芯片把CPUPWRGD拉低。
此机应该是显卡供电后级芯片VT1317虚焊,集显供电检测异常,导致的CPU供电PWM芯片保护关闭输出,由于很久没有更新知识了,导致一直把CPU供电和CPU集显供电分开单独理解,没有因为芯片的特点而把两者结合,没有想到驱动功能集成到一体的芯片,下一个时序供电没出,会反过来影响上一级的供电。这也可能是这个VT1316芯片的特色。
对于采用此VT1316和1317组成PWM控制芯片的机器,如论坛中说到的T420以及索尼等部分机型,遇有此类不出CPU供电时,可先VT1316的4,5脚有没有CPU发出的SVID波形在走,如有,再测其输出到1317的驱动波形瞬间有没有出来。另外在维修过程中发现一个现象,不出显卡供电时,在L28上可测到0.5-0.6V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作为区分是CPU供电还是显卡供电故障的测量点,由于都是业余时间在搞,没有太多的精力来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如有朋友在维修这个故障过程中,请帮测量确认一下。
以上为本人维修过程中的一此不全面的理解和认识,请参考,如有错误,请自行改正。
实物图片和波形图片及视频从手机中导出到另外一台机器上面了,现在用的就是修好的X220。图片有空再补上!
                                                                                   小光    2016年5月18

网友:
修的不错   联想的玻璃芯片坏的挺多

网友:
这个贴子好,有分析,有维修过程,有时修机少反而能提高维修水平,不急着完成任务,刚开始我也喜欢先修,修不好再考虑问题,现在是先分析图纸,再测量,如果不能明确故障,再多测量。这样,一旦下刀,就是成功之时

网友:
太谦虚了,一看就是以前修IBM的大神,请问X220收成多少钱

网友:
好帖啊, 虽然好多地方看不懂,要慢慢研究, 不过大神就是大神, 还是谦虚的大神

网友:
膜拜下。。IBM理论相当强。。。

网友:
很强势,涨姿势了,

网友:
买的坏的直接找他换就是了

网友:
学习了,这么不找他换

网友:
不包好坏,只保证是原型号,i5的。

网友:
这位楼主业余水平都这么高,我等新手望尘莫及。

网友A:
最高只能加2分  偶的波波偶尔又正常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路过,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高只能加2分  偶的波波偶尔又正常了.

196坏了噢!!奶奶的,按键没反应了!里面有个门电路锈得只有一边了,有空再修了!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维修过程

网友:
时序分析的不错,好久没有修IBM了,之前T61时还多点不错

网友:
分析得太好了,厉害